[开发工具] 这是怎么个情况,STM32H7参考手册给的SPI4和SPI5最高是100MHz,实测CubeMX配置到300M没提示,但400M却提示超了

楼主(2021-01-07):
CubeMX版本6.1.0

比如配置SPI4,SPI5,这个最大是125MHz:

CubeMX配置的时候,这里直接可以撸到300MHz。

起初是怀疑CubeMX不会检测最高外设时钟,但实际测试发现,配置到400MHz的时候又开始提示了:

提示的是SPI4,SPI5通过二分频后可以配置到150MHz,也就是说SPI4和SPI5没有二分频前可以运行到300MHz,这与参考手册的125MHz矛盾啊。。。。

网友A:
Datasheet是说的是150Mbits/s
The devices feature up to six SPIs (SPI2S1, SPI2S2, SPI2S3, SPI4, SPI5 and SPI6) that
allow communicating up to 150 Mbits/s in Master and Slave modes, in Half-duplex, Fullduplex and Simplex mode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tasheet是说的是150Mbits/s
The devices feature up to six SPIs (SPI2S1, SPI2S2, SPI2S3, SPI4, SPI5  ...

数据手册描述混乱,数据手册继续往下拉,还有一个表,这个是专门供用户看的

楼主:
官方手册已经混乱的没法看了,相比Y版芯片,发现V版里面SPI性能还更低了。。。
上面发的截图是Y版的,下面是V版:

网友B:
CUBE设置时钟不要让他自动设置,会乱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UBE设置时钟不要让他自动设置,会乱跳的

嗯,我基本都是手动配置的。

STM32H7官方手册在SPI最大速度这块描述已经混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