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的SPI DMA配置时,SPI硬件FIFO,DMA突发设置等几个重要注意事项

楼主(2021-01-07):
1、特别注意STM32H7的硬件FIFO不是随便配置,他的最大值如下限制(V7的BSP驱动手册DAC8563的SPI DMA驱动章节有详说):

比如我们使用SPI4,SPI5,那么最大值就是8字节,这点要特别注意,然后配置如下两个参数时:
hspi5.Init.DataSize = SPI_DATASIZE_16BIT;
hspi5.Init.FifoThreshold = SPI_FIFO_THRESHOLD_04DATA;

16bit配4个FIFO,正好是8字节,大家配置时,切不要超过了。

2、然后就是DMA的突发配置。

配置突发需要把DMA FIFO打开,然后单独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是可以分别配置突发的,无需两个都使能突发
hdma_tx.Init.MemBurst            = DMA_MBURST_INC4;
hdma_tx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SINGLE;

hdma_tx.Init.PeriphInc           = DMA_PINC_DISABLE;
hdma_tx.Init.MemInc              = DMA_MINC_ENABLE;

网友A(2024-08-05):
硬汉您好,我想问下我做一个项目需要随时准备发出SPI信息,但还有更新需求,SPIFIFO会导致我数据更新的时候FIFO里面的数据没法更新,但我不想频繁配置DMA和SPI,有没有把SPIFIFO功能关掉的配置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您好,我想问下我做一个项目需要随时准备发出SPI信息,但还有更新需求,SPIFIFO会导致我数据更新的时候 ...

设置SPI的FIFO大小为01DATA即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设置SPI的FIFO大小为01DATA即可

设置后,并通过仿真查看寄存器设置成功,实测发现不论设置的是多少,都会存进去16个字节,查看手册貌似该处设置是指示RXFIFO标志位用的,TXFIFO不受影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设置SPI的FIFO大小为01DATA即可

硬汉我又试了更改DMA传输的FIFO大小为半满,单次突发,结果每次还是一启动就先存16个字节,表现为NDT的值减少16,也是不管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设置SPI的FIFO大小为01DATA即可

如图所示,设置的FIFO大小为2个数据,之前是一个数据,数据大小17E,DMA配置和SPI的TXDMAEN使能后,NDT还为17E,一旦使能SPI就16E了,作为从机,是有16个字节的数被缓冲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方,不论SPI的TXFIFO设置是多少,Cache也关过试了解决不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设置SPI的FIFO大小为01DATA即可

目前DMA使用的是单次传输,没有使用DMAFIFO,我试了把DMAFIFO放开,就发现数据更新会从16个字节扩大到32个字节刷新滞后,很明显更不对了,说明目前这个原因不是DMA的,就是SPI的,也不知道是不是SPIFIFO配置不对,但是寄存器显示都对了,实在想不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DMA使用的是单次传输,没有使用DMAFIFO,我试了把DMAFIFO放开,就发现数据更新会从16个字节扩大到32 ...

是SPI FIFO大小配置为01DATA

spi5.Init.FifoThreshold =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

这种情况也不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SPI FIFO大小配置为01DATA

spi5.Init.FifoThreshold =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

是的,这种i情况配置过了,不起作用。多试了几组,我目前认为手册里说的改的一直是FIFO标志位相关起效果的阈值,至于FIFO大小并改不了,硬汉可以实测一下,使能一段DMA往SPI外设发送里填,会发现不论这个值设置为多少,都是提前拿走16字节的数

网友B(2024-09-15):
后续呢 ,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情况 但是我直接开头16字节直接都定义为报头了  不管它 实际数据16字节以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续呢 ,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情况 但是我直接开头16字节直接都定义为报头了  不管它 实际数据16字节以后

狠人啊哈哈,直接给16个字节干没了。后续就是和上面的一样,FIFO大小确实不能改,但是我每次发送前判断一下CS再去开DMA使能,这样就不会提前把数据给我填进去了,算是手动弥补

网友C(2024-10-26):
引用 网友A:
硬汉我又试了更改DMA传输的FIFO大小为半满,单次突发,结果每次还是一启动就先存16个字节,表现为NDT的值 ...

H7的SPI确实是这样,不知道是HAL库问题还是外设就是这样,一上来就直接塞进去了16个

网友(2025-02-19):
引用 网友C:
H7的SPI确实是这样,不知道是HAL库问题还是外设就是这样,一上来就直接塞进去了16个

验证了 是SPI外设强制带了16字节的FIFO,无法关闭。那个阈值设置不是设置FIFO大小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