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STM32H7,STM32F4等在LTDC,LTDC+DMA2D驱动LCD方式时,SDRAM采用16bit或者32bit时性能比较

楼主(2021-01-07):
通过下面的对比,可以展示32bit带宽SDRAM相比16bit的优势:

STM32H7:

STM32F429:

知识拓展:

(1)测评STM32H7的LTDC+DMA2D性能,100Hz以上无压力,刷800*480图片和色块仅需2.6ms一张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1489

LTDC时钟速度低的时候,CPU和DMA2D可以占用更大的SDRAM带宽,速度快点,但不可太低,会导致屏幕闪烁。
LTDC时钟速度高的时候,CPU和DMA2D可以占用的SDRAM带宽减少,但是屏幕显示效果更稳。
如果使用双图层的话,当前测试数据的基础上还要增加一点。

一般整个60 - 100Hz的刷新率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为何使用DMA2D 速度反而慢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何使用DMA2D 速度反而慢了?

不是开了DMA2D慢了,而是开了后LTDC和DMA2D都要刷SDRAM,要分享带宽的,一楼末尾谈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刚刚我测试了一下,16bit带宽的SDRAM,800*480 RGB565 DMA2D刷新一幅图片需要14ms,比32位的SDRAM要慢不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