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关于H743的EMWIN显示相关问题。。

楼主(2021-01-07):
1. H743从NAND里装载十几张BMP图片,感觉装载速度和我以前用F429的速度基本一样,大概要几秒钟,太慢了,请问如何能提高装载速度,换成QSPI的NOR会快点??H743和F429的装载速度一样,这正常吗?
2. 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的显存和动态内存。如果只是从NAND里装载图片到内存,再直接显示图片是可以的,但多张图片显示的速度就慢,有卡顿感。如果将装载的图片先画到存储设备里,这样显示速度就不是问题了,这在F429上是可行的,但在H743上却不显示了。。如下:
    for(i = 0; i < MAX_BITMAP; i++)
    {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bufN, "N0:\\bmp\\start\\%d.bmp", i);
                pStartLogo[i] = LoadGraphFile(bufN, &size);

                BmpMem[i] = GUI_MEMDEV_CreateEx(0, 0, 800, 600, GUI_MEMDEV_NOTRANS);
                if(BmpMem[i]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BmpMem[i]);
                GUI_BMP_Draw(pStartLogo[i], 0, 0);

                //GUI_ALLOC_Free((GUI_HMEM)pStartLogo[i]);
    }
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
说明:MPU配置如下: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C000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32M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2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我看过一位工程师和我遇到的问题类似,硬汉兄给了解决方法(如上的配置),我也实验了,好像不能解决我的问题,,,那么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?请硬汉兄以及各位大神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图片显示姿势不对,你这个BMP比JEPG还卡

振奋人心的消息,攻克emWin底层使用硬件JPEG,实现更简单,全程使用SDRAM,显示800*480图片30m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621&fromuid=58

你要将BMP加载到存储设备里面绘制。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来绘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显示姿势不对,你这个BMP比JEPG还卡

振奋人心的消息,攻克emWin底层使用硬件JPEG,实现更简单,全程 ...

我在第二点里说了,用存储设备会导致不显示了啊。。这个怎么解决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第二点里说了,用存储设备会导致不显示了啊。。这个怎么解决??

存储设备显示是基本操作,多试试。

测试时可以关闭SDRAM的读Cache和写Cache。

参考下帖:

使用STM32H7的AXI SRAM,SRAM1到SRAM4对应的Cache最高性能和最低性能配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32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存储设备显示是基本操作,多试试。

测试时可以关闭SDRAM的读Cache和写Cache。

我尝试了关闭CACHE,任然不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额。。
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C0000000;
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32MB;
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2;
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0;
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使用存储设备,就无法显示。。。。怎么回事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尝试了关闭CACHE,任然不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额。。
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 ...

方便的话,使用我的模板吧,刚刚帮你测试了,存储设备没问题.

1、基于STM32H7的uCOS-I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(已经发布2020-09-2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0125&fromuid=58

2、基于STM32H7的uCOS-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(已发布2020-09-2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0126&fromuid=58

3、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(已经发布2020-09-2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0127&fromuid=58

4、基于V7开发板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,支持硬件JPEG,已发布(2019-05-26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3843&fromuid=58

网友:
请教一下硬汉 ,我最近在调试emWin,老是莫名的进入硬件中断,使用对话框时程序还没跑呢就进入到硬件中断,H743下调试emWin  MPU应该怎么配置哇,我尝试修改了MUP有很小的概率程序能运行,大部分时候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使用我的模板吧,刚刚帮你测试了,存储设备没问题.

1、基于STM32H7的uCOS-III + FatFS +  ...
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貌似是它导致的,把它屏蔽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16位的SDRAM配置上和32位的有什么区别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使用我的模板吧,刚刚帮你测试了,存储设备没问题.

1、基于STM32H7的uCOS-III + FatFS +  ...

您的STM32H743  freeRTOS  emWim例程里的内存分配是不是有问题哇  每一层用了4M多,在SDRAM里却只给每一层分配2M的内存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貌似是它导致的,把它屏蔽掉就可以了。

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不影响这个应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6位的SDRAM配置上和32位的有什么区别吗

STM32H7,STM32F4等在LTDC,LTDC+DMA2D驱动LCD方式时,SDRAM采用16bit或者32bit时性能比较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2947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的STM32H743  freeRTOS  emWim例程里的内存分配是不是有问题哇  每一层用了4M多,在SDRAM里却只给每一 ...

SDRAM头文件里分配是裸机里面使用的。

emWin的分配在:LCDConf_Lin_Template.c文件开头做的。

/*
   6.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
      (1)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。
      (2)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。
          (3)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。
          (4)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,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。
             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= 32位色ARGB8888,显存的大小:
              XSIZE_PHYS * YSIZE_PHYS * 4 * NUM_VSCREENS * NUM_BUFFERS

              颜色模式 = 24位色RGB888,显存的大小:
              XSIZE_PHYS * YSIZE_PHYS * 3 * NUM_VSCREENS * NUM_BUFFERS

              颜色模式 = 16位色RGB566,ARGB1555, ARGB4444,AL88,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:
              XSIZE_PHYS * YSIZE_PHYS * 2 * NUM_VSCREENS * NUM_BUFFERS

              颜色模式 = 8位色L8,AL44,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:
              XSIZE_PHYS * YSIZE_PHYS * 1 * NUM_VSCREENS * NUM_BUFFERS

     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,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,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。
          对于24位色,16位色,8位色,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,并且使能双图层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
         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,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。
            举一个例子,对于800*480分辨率的显示屏,使能32位色,三缓冲,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
      800 * 480 * 4 * 3  = 4.394MB的空间,如果是双图层,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。

      (5)为了方便起见,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,如果用户的图层1
         使用的是8位色,这里填数字1,如果是16位色,这里填2,如果是24位色,这里填3。
*/
#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EXT_SDRAM_ADDR
#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 (LCD_LAYER0_FRAME_BUFFER + XSIZE_PHYS * YSIZE_PHYS * 4 * NUM_VSCREENS * NUM_BUFFERS)

网友C(2021-03-04):
硬汉哥,我的使用stm32h750+emwin+freertos,emwin移植的是不带os的,问题是在一个任务中调用gui_exec()函数时,会影响另外一个任务的进行;  之后我将gui_x.c参照你的上边例程换成了gui_x_freertos.c 也在gui_config里启用了os,但是效果还是一样的。主要是想一个任务获取按键值,另外一个任务根据按键值切换gui界面。但是一调用gui_exec()就出错,好几天了,硬汉哥有什么建议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我的使用stm32h750+emwin+freertos,emwin移植的是不带os的,问题是在一个任务中调用gui_exec()函 ...

不使用按键,单纯的调用GUI_Exec正常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使用按键,单纯的调用GUI_Exec正常不。

是正常的 硬汉哥 后来发现问题是rtos里的任务栈小了(128),改为256就可以了,应该是内存溢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