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分享] 优化H7-TOOL的SPI DMA显示屏驱动,开启SPI硬件FIFO和DMA突发功能

楼主(2021-01-07):
DMA,将源数据位宽和目的数据位宽都设置为32bit,然后源数据做4次突发。
并且打开DMA FIFO
hdma_tx.Instance                 = DMA2_Stream3;
hdma_tx.Init.FIFOMode            = DMA_FIFOMODE_ENABLE;
hdma_tx.Init.FIFOThreshold      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
hdma_tx.Init.MemBurst            = DMA_MBURST_INC4;
hdma_tx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SINGLE;
hdma_tx.Init.Request             = DMA_REQUEST_SPI5_TX;
hdma_tx.Init.Direction           = DMA_MEMORY_TO_PERIPH;
hdma_tx.Init.PeriphInc           = DMA_PINC_DISABLE;
hdma_tx.Init.MemInc              = DMA_MINC_ENABLE;
hdma_tx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WORD;
hdma_tx.Init.MemDataAlignment    = DMA_MDATAALIGN_WORD;

SPI开硬件FIFO:

hspi5.Init.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2;
hspi5.Init.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2LINES;
hspi5.Init.CLKPhase = SPI_PHASE_1EDGE;
hspi5.Init.CLKPolarity = SPI_POLARITY_HIGH;
hspi5.Init.DataSize = SPI_DATASIZE_16BIT;
hspi5.Init.FirstBit = SPI_FIRSTBIT_MSB;
hspi5.Init.TIMode = SPI_TIMODE_DISABLE;
hspi5.Init.CRCCalculation =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;
hspi5.Init.CRCPolynomial = 7;
hspi5.Init.CRCLength = SPI_CRC_LENGTH_8BIT;
hspi5.Init.NSS = SPI_NSS_SOFT;
hspi5.Init.NSSPMode = SPI_NSS_PULSE_DISABLE;
hspi5.Init.MasterKeepIOState =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ENABLE;
hspi5.Init.Mode = SPI_MODE_MASTER;
hspi5.Init.IOSwap = SPI_IO_SWAP_ENABLE;
hspi5.Init.FifoThreshold = SPI_FIFO_THRESHOLD_04DATA;

搞了个这个有啥用呢,可以降低SPI DMA带宽需求,运行更宽松。

楼主:
关于STM32H7的硬件FIFO配置和DMA的突发配置,是比较考究的,详情看此贴:

STM32H7的SPI DMA配置时,SPI硬件FIFO,DMA突发设置等几个重要注意事项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2944&fromuid=58

网友A:
硬汉哥,fifo的作用和意思理解,一直对突发不是很理解,能通俗的讲下突发是干嘛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fifo的作用和意思理解,一直对突发不是很理解,能通俗的讲下突发是干嘛的吗?

此贴里面给一个坛友的回复,你看看

注意STM32H7的DMA在不同位宽和FIFO配置的情况下,支持的突发次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314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此贴里面给一个坛友的回复,你看看

注意STM32H7的DMA在不同位宽和FIFO配置的情况下,支持的突发次数

明白了,普通dma传输是传输一次,请求一次总线,突发是申请一次总线,传输多个数据

网友B(2025-02-19):
hdma_tx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INC4

hspi5.Init.FifoThreshold = SPI_FIFO_THRESHOLD_16DATA;

这样改才算是满血性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dma_tx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INC4

hspi5.Init.FifoThreshold = SPI_FIFO_THRESHOLD_ ...

hdma_tx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INC4

没记错的话,SPI的数据寄存器到LCD,之前测试没法突发传输,工作异常,100M时钟下,你试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hdma_tx.Init.PeriphBurst         = DMA_PBURST_INC4

没记错的话,SPI的数据寄存器到LCD,之前测试没 ...

实测没问题。从理论去分析,也是没问题的。这个跟时钟快慢应该没直接关系的老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测没问题。从理论去分析,也是没问题的。这个跟时钟快慢应该没直接关系的老大。

所有代码配置贴出来,我试试,之前测试失败。

你这个应该不是hspi5.Init.DataSize = SPI_DATASIZE_32BIT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测没问题。从理论去分析,也是没问题的。这个跟时钟快慢应该没直接关系的老大。

确认了,确定不可以的,你这个应该不是用的SPI5,SPI5只有8个FIFO

配置SPI为32bit数据通信后,最大只能INC突发两次,两次突发是没有这个选项的,只能单次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而楼主位的代码时都可以配置INC4,因为配置的是的16bit数据带宽。使用SPI5,必须配置
hspi5.Init.FifoThreshold = SPI_FIFO_THRESHOLD_08DATA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认了,确定不可以的,你这个应该不是用的SPI5,SPI5只有8个FIFO

配置SPI为32bit数据通信后,最大 ...

我用的SPI2,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