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开启看门狗,无法正常跳转

楼主(2021-01-07):
Hi,
基于你的问题反馈与建议,我这边今天找了块F1的开发板做了验证测试,
的确碰到了你反馈的现象。我这边花了不少时间做了多种尝试,目前均已失败告终.
就像你说的那样,只要在iap这边开启了WDG,跳转到APP总是失败。
还没找到最终的可靠原因,还得继续探究下。

硬汉哥,这是stm中国的答复,你那里能不能有啥方法解决??
我跳转之前喂狗,而且超时时间12s,在stm32G0单片机也出现类似现象。

网友A:
按说是可以的,你的APP继续开看门狗没。要继续开,继续及时喂狗。另外就是不要做时钟的重新初始化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说是可以的,你的APP继续开看门狗没。要继续开,继续及时喂狗。另外就是不要做时钟的重新初始化配置。

我试试取消时钟初始化设置

楼主:
果然,取消了时钟配置就正常了

楼主:
多谢硬汉哥~~~~stm中国都不行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硬汉哥~~~~stm中国都不行。。。。

好的,解决了就好。

网友:
有IAP、APP的模板吗?
我这边IAP打开看门狗,
要么U盘升级不正常,要么就是跳转不了。。

网友:
好像可以了,什么都没改,IAP加IWDG,没问题,APP里面上电HAL初始化完就要初始化时钟,让Systick中断起作用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