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的 Droplist 怎么设置到项

楼主(2021-01-07):
在使用 Droplist 的过程中,怎么获取当前选中项的序号(即从头开始第几个)。另外,如果需要根据数据来更新当前选中项,要怎么设置。

网友A:
这个控件还没有测试过,等测试了,我们交流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控件还没有测试过,等测试了,我们交流下。

试过了,通过droplist 的 popup_get 函数 可以获取到弹出框,
弹出框是个 vertical list,然后使用 vertical list 的 selected_index_get, selected_widget_get, 和 selected_set 可以获取和设置当前选中项。
如果是设置选中项,设置好了之后 dirty 一下 droplist 就可以了。

希望对硬汉有所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