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UG反馈] 在打开上位机再连接USB的情况下,进入CMSIS-DAP仿真器功能时一小段时间后,H7-TOOLS死机
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

楼主(2021-01-07):
具体APP版本为1.45,boot为1.02,系统为WIN7。确认关闭上位机软件后,仅用USB供电的情况下,不存在该死机问题。反复测试后,发现该问题仅存在先打开上位机软件,然后连接USB与H7-TOOLS,进入CMSIS-DAP的顺序情况,若先连接USB,再打开上位机软件貌似不存在该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是个bug,APP升级到新版HAL库后,DAP里面忘了更新,有个定时器的CC中断忘了关闭了,本周将更新新版。
这个bug现象是在APP里面和电脑建立了USB连接后,此时不要关闭上位机,直接进入DAPLINK,不一小会就会死机(1分钟内)。

楼主:
恩恩,现象就是你说的,下一次升级改掉就行,还有就是注意身体,别太拼了,还是身体重要

网友:
新版已经发布:
2020-01-09升级版已经对此bug进行了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