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程序做的庞大且复杂时,建议中断越少越好,中断频率越低越好,任务之间耦合度越低越好

楼主(2021-01-08):
1、很多地方,其实可以完全用不到中断的,中断太多会大大增加程序的不可预测性,以及各种中断优先级配置造成的奇葩问题
    比如QSPI Flash字库,图库存储加载,如果你用QSPI MDMA方式就必须整个中断(因为要查询执行是否完毕),此时你就可以上内存映射方式,简单方便,一下子省去两个中断。

2、另外就是中断不要搞得太频繁,造成仅仅进出中断时间就给系统增加很大的负担。

3、使用了RTOS的话,任务之间的耦合问题也相当重要,能够独立的最好独立,不要跟太任务有消息的管理,否则出了问题,后期维护非常辛苦。

网友A:
还是裸奔的可控性最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裸奔的可控性最好

裸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,现在H7-TOOL APP就是裸机的,现在做的太复杂了,每次出问题都要通宵几次来解决。

网友B:
大佬,那RTOS中很多地方也是用开关中断来进行保护,这种是不是也会影响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那RTOS中很多地方也是用开关中断来进行保护,这种是不是也会影响呢?

开关中断是为了为了临界段保护,没有产生中断,但是关闭中断确实会产生“中断延迟”,但是我们可以通过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设置Freertos的中断优先级。所以如果你要的任务很紧急,可以设置高于此优先级不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中响应,极大的保证了安全性和实时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裸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,现在H7-TOOL APP就是裸机的,现在做的太复杂了,每次出问题都要通宵几次来解决。

为何不上RTOS呢?

网友C:
老大怎么现在才有这种体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那RTOS中很多地方也是用开关中断来进行保护,这种是不是也会影响呢?

可以上RTX,全程无开关中断。

楼主:
今年将切到系统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大怎么现在才有这种体会

之前都是在RTX全家桶上玩,基本各种使用都无痛添加,即使再复杂的应用。

这个倒腾复杂的裸机应用,整懵逼了,是真的复杂。

网友:
任务优先级安排,同样重要。

网友:
不要跟太任务有消息的管理,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大佬

网友D:
频繁中断这个深有体会啊,做数字电源,一轮PID计算下来基本上不剩啥了。ms级别以下实时响应的东西我都搬到FPGA上去了,偌大的一个F7芯片就跑了一个串口MODBU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频繁中断这个深有体会啊,做数字电源,一轮PID计算下来基本上不剩啥了。ms级别以下实时响应的东西我都搬到F ...

H7的中断性能还是很强的,可以支持到12.5MHz的中断频率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可以上RTX,全程无开关中断。

有点疑问, 是不是意味着 RTX不需要考虑 不可重入的的问题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H7的中断性能还是很强的,可以支持到12.5MHz的中断频率。

硬汉,按这个说,如果是100K中断频率让FMC读512个数据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吧?不知道这样理解可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点疑问, 是不是意味着 RTX不需要考虑 不可重入的的问题?

自己写的函数要考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,按这个说,如果是100K中断频率让FMC读512个数据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吧?不知道这样理解可否

无压力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频繁中断这个深有体会啊,做数字电源,一轮PID计算下来基本上不剩啥了。ms级别以下实时响应的东西我都搬到F ...

不至于吧,F7单纯PID计算的话跑到24k左右都无压力的,我们做电机驱动电流环都跑到30K+也能跑的过来,当然速度环和位置环就要分频处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至于吧,F7单纯PID计算的话跑到24k左右都无压力的,我们做电机驱动电流环都跑到30K+也能跑的过来,当然 ...

我这有个瞬态响应<1ms的奇葩要求,直接导致调整频率上100Kz,算不了几个差分方程。我还得干点别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