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S下载问题
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

楼主(2021-01-08):
上位机和H7-TOOLS都是最新的软件,第一次学习使用H7-TOOLS的离线烧写功能,也不知道还需要别的注意事项。目标板是STM32F103ZET6,SWD调试接口没有接外置电阻上拉。仅调整图中红色框中的选项时,发现若选项字选择“不写选项字”,则存在连续尝试烧录,有时能烧录成功,有时烧录失败,若将选项字调整为“写有选项字”,则连续多次烧录,基本都能成功。使用上位机软件进行烧录测试该问题一样。

网友:
这个没关系,选择一个适合你板子的配置即可,下载成功后,以实际脱机烧录为准

楼主:
就是说只要有一种参数配置能够满足烧录运行即可,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只要有一种参数配置能够满足烧录运行即可,明白了

你用DAPLINK测你这个板子是否正常。连续下载10次,方便的话,测试下

争取锁定下问题方向,各种参数配置都可以正常使用。
或者说你手头有1拖4转接板的话,可以接上做脱机下载试试,是不是配置后下载也正常了(和你直接用TOOL外接目标板的区别是,转接板上外串了160欧的,调整了阻抗匹配)。

正常来说,我们常用的STM32系列,大部分参数配置都是可以下载的。

楼主:
我这边是KEIL 4的工程,可以识别到DAP ,也可以识别出ID CODE,但是无论是在线仿真还是使用DAP仿真器下载都报错“flash timeout ……”

楼主:
补充说明,上面的情况,我是上位机烧录测试和不连接上位机使用脱机烧录都存在,多次烧录,部分成果,部分失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补充说明,上面的情况,我是上位机烧录测试和不连接上位机使用脱机烧录都存在,多次烧录,部分成果,部分失 ...

那不正常,方便我远程操作下吗,应该是TOOL和你的板子接线或者阻抗匹配有问题,我的QQ: 512464265

楼主:
先不急,我这边再测试了一块STM32G474RET6,这个只能使用MDK5 ,在MDK5下,可以通过CMSIS-DAP仿真器下载和调试程序,没有问题。但是在脱机下载配置时出现文件校验错误。该HEX文件为MDK5 AC5编译后输出,在配置时,我只是给该HEX文件重命名了,应该不影响文件校验才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不急,我这边再测试了一块STM32G474RET6,这个只能使用MDK5 ,在MDK5下,可以通过CMSIS-DAP仿真器下载和 ...

文件校验错误是个bug。不要从DAPLINK退出来后去测试脱机。重新上电测试即可(不要把DAPLINK设置为默契启动方式)

ps:此bug已经解决,本周将发布新版2020-01-08

楼主:
STM32F103ZET6接线应该没有问题,应该是硬件设计的原因,我这边找一块F103C8T6小板试了下,MDK 4下DAP仿真器没有问题。由于之前使用JINL OB下载程序没有问题没注意。对比看了下,除了BOOT1没有下拉外,其他的地方貌似没有什么区别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可能是芯片不同。还是问问硬汉老大。STM32F103ZET6核心板的PDF在下面,JINK调试下载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M32F103ZET6接线应该没有问题,应该是硬件设计的原因,我这边找一块F103C8T6小板试了下,MDK 4下DAP仿真 ...

这个问题帖子交流效率太低,什么时候你方便了,我远程帮你测试下。

网友:
2020-01-09
发布新的升级版
1、对1楼的bug进行了调整解决,楼主可以试试你的那边是否正常。
2、8楼的bug已经解决。

楼主:
好的,要是还没解决,我有时间找老大远程链接看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