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使用H7的ADC定时器触发采样数据会突变

楼主(2021-01-08):
一开始使用1us来触发ADC采样,中间改变定时器的频率,可以看到在改变定时器频率的时候数据会出现跳变,有人遇到过吗,ADC为50MPLL2P时钟,2分频

楼主:
改变定时器频率的时候需要停止ADC吗?目前我改变定时器频率没有停止ADC

网友A:
可以暂停下,然后启动新的设置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暂停下,然后启动新的设置频率。

谢谢您,想再请问一下,我是用12bit的分辨率,过采样率为1,就是两倍采样,然后过采样数据右移一位,就是除以2,这样的情况下的ADC值大约是不开启过采样的一半,请问这种情况正确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,想再请问一下,我是用12bit的分辨率,过采样率为1,就是两倍采样,然后过采样数据右移一位,就是 ...

你说的是H7的硬件过采样设置?

如果你是最新版的HAL库,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H7的硬件过采样设置?

如果你是最新版的HAL库,对的。

是H7的ADC自带的过采样,用的最新的HAL库,我理解的两倍过采样就是采集两次,然后右移1位,相当于对这个两次采样求平均,如果这样的话,应该和不开启过采样数据差不多,我是不是理解的有问题?刚刚接触这个过采样,不是很懂,麻烦老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H7的ADC自带的过采样,用的最新的HAL库,我理解的两倍过采样就是采集两次,然后右移1位,相当于对这个 ...

对的,只H7的过采样是硬件完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