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当我gui刷新界面时会导致摄像头画面撕裂

楼主(2021-01-08):
gui:lvgl ,摄像头ov7740,摄像头数据先读到sdram里然后gui从sram里读数据显示,想视频里那样一旦我开启gui刷新界面,比如左上角一秒更新一次时间,结果会导致摄像头数据撕裂,界面其他地方没问题,只有摄像头图像会撕裂,我用裸机只显示摄像头是好的。开启gui然后降低摄像头的时钟频率也不会导致摄像头图像撕裂,但是会很卡,这啥情况啊,想不明白了,DMA的问题还是ltdc原因呢

楼主:
图像撕裂的图像只有摄像头显示部分才会这样

网友A:
注意这个问题没

避免STM32H7的LTDC刷新撕裂感的解决办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14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这个问题没

避免STM32H7的LTDC刷新撕裂感的解决办法

不是这个得问题,经过一天的测试,只有我开启摄像头的时候画面才会撕裂,而且只要摄像头图像和gui图像都用sdram的话摄像头图像就会撕裂,现在我把摄像头的图像移到sram里了就好了,我再继续测试吧,看看是为什么都用sdram会撕裂画面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,应该是在取摄像头数据的时候,LTDC也在取这个数据,修改的思路比较简单,就是在摄像头取好数据后假设取得的数据是区域是A,A取完后,拷贝到B里面,B更新完毕后,在定时更新到LTDC的显示区域即可,

网友:
可以试一下降低帧率看看是不是SDRAM的带宽不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这个得问题,经过一天的测试,只有我开启摄像头的时候画面才会撕裂,而且只要摄像头图像和gui图像都 ...

不合理,我的这个例子就是都用的SDRAM

摄像头DMA数据到SDRAM,然后SDRAM的数据通DMA2D刷的显示屏的显存,显存也是用的SDRAM,效果好很多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