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在结构体定义的时候为什么需要#pragma pack(push)

楼主(2021-01-08):
在结构体使用时有时会发现结构体变量的值会被改变。
但是在结构体定义的时候,使用如下字节对齐的方式便会解决此问题,请硬汉看一下。
#pragma pack(push) //保存对齐状态
#pragma pack(1)//设定为1字节对齐

typedef struct
{
    u8  ctl_byte;
    u16 msg_lenth;
    u8  pkg_cnt;
    u8  not_use;
    u8  pgn[3];
} TP_def;
#pragma pack(pop)

网友A:
用 __packed就可以了
但要小心, 确保位置不变后就有机会因对齐的问题而产生异常, 比如直接读写msg_lenth就很可能会发生异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 __packed就可以了
但要小心, 确保位置不变后就有机会因对齐的问题而产生异常, 比如直接读写msg_lenth ...

请教一下 是在结构体定义的时候把__packed当作固定的模式,还是程序有什么问题,把内存中的变量值意外修改了呢?

网友:
这个问题之前还专门整理过一次,此贴。MDK的话,就用__packed即可

结构体变量占用多少字节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103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