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代示波器 动态内存分配疑问?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1-01-08):
    学习二代示波器中 有大量的变量是通过 动态内存分配 的 ,但是也有少数的变量 比如 DAC_T  g_DAC1这个结构体 就是直接使用的。
    那么 到底什么时候用动态内存分配 ,有没有说法?

网友A:
二代示波器那个,仅仅是在示波器启动的时候做了个各种变量的分配,一直占用,不再释放。

主要是为了方便CCM RAM这个比普通SRAM稍微快点的空间分配给各个变量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代示波器那个,仅仅是在示波器启动的时候做了个各种变量的分配,一直占用,不再释放。

主要是为了方便 ...

谢谢老大。明白了

还有个疑问:
学习手册,讲到主界面框架选择 第二种类似电脑端,手机端的主界面;  用于主界面 <——> 子界面这样的相互切换;   但是如果要 增加实现 子界面 <——>子界面 之间的切换;  比如DAC 界面 直接 切到ADC界面,中间少个过度。  这种框架是否还使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代示波器那个,仅仅是在示波器启动的时候做了个各种变量的分配,一直占用,不再释放。

主要是为了方便 ...

第一次看综合的例子。  初学者该如何学习像二代示波器这么大综合的例子, 更好的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中? 里面细节太多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第一次看综合的例子。  初学者该如何学习像二代示波器这么大综合的例子, 更好的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中? 里 ...

先看教程,熟悉下框架,框架最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