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缓冲数组数据完整性

楼主(2021-01-08):
目前需要的做的时这样的一个工作,通过spi从AD芯片中采集一些数据,并且数据是整块整块的写入(每一块是120个字节)到一个大的数组中,并且实时记录采集到数组中的数据的位置记作end,然后电脑通过高速usbphy来定时去读这个数组缓冲区,并且将end设置为0.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。在usb读取的时候不能保证正好是一个数据块写完,可能出现数据错位什么的,请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?(尝试了一些方法都不能有效的解决)先谢谢各位的指导。

网友A:
做成双缓冲方式,两个数据块即可,块大小合理设置。

一个块SPI读取,另一个块做USB传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成双缓冲方式,两个数据块即可,块大小合理设置。

一个块SPI读取,另一个块做USB传输。

有点思路了,谢谢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