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C语言中怎么判断一个整型数组里有多少个有效元素

楼主(2021-01-08):
比如 int a[10]={0,1,2,3},我怎么判断有效元素个数呢?

网友A:
那个范围的数值是有效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范围的数值是有效值

比如说这个里面的0.1.2.3就是有效元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如说这个里面的0.1.2.3就是有效元素

你得有个范围才好整。

网友:
这种都是有效的吧,初始化时数据里面都有值了

网友:
这个比较难,链接过程是知道初始化列表长度的。

网友:
你这样子的定义,永远是固定的10个数字。 因为没有赋值的部分,默认为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