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PU] MPU配置寄存器数值查看

楼主(2021-01-09):
根据https://www.cnblogs.com/armfly/p/10947503.html 连接下的教程,我在STM32F405编写了相似的代码实现MPU。
在调试的时候,可以观察到“0xE000ED90-0xE000EDB8”地址内MPU寄存器值的变化。但是,有两个问题不明白:

(1)执行一次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,则MPU_RBAR、MPU_RASR以及后续别名的3组寄存器都会被赋值,而且值是相同的。为什么不是仅有MPU_RBAR、MPU_RASR被赋值?
(2)下一次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时,MPU_RBAR、MPU_RASR以及后续别名的3组寄存器会被重新幅值,那上一次的配置存储到什么位置了呢?如何查看?

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F4系列应该是有8组MPU可以配置,从NUMBER0到BUMBER7,都配置上就看到效果了。

此贴我整理了一个F4上可用用的,跟HAL库的用法一样

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299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