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抗锯齿2D图形绘制问题

楼主(2021-01-09):
在WM_PAINT下绘制抗锯齿的2D图形是没有问题的,但在其他自定义的ID里面绘制绘制抗锯齿的2D图形时,颜色发生异常,代码如下:
case WM_PAINT://重绘消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_DrawLock(UiMainInterfaceParam.LockFla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_DrawOpen(UiMainInterfaceParam.OpenFla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case WM_UPDATE_LOCK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inOld = WM_SelectWindow(WM_GetClientWindow(pMsg->hWin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_DrawLock(UiMainInterfaceParam.LockFla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WinOl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请问各位大佬,是什么问题导致的?

左边是异常的,右边是正常的

左边是异常的,右边是正常的

网友A:
在消息里面 WM_UPDATE_LOCK再设置一次抗锯齿。

或者发个稍完整的代码,我在模拟上面测测。

网友B:
可以试试在绘制抗锯齿图形之前调用GUI_AA_PreserveTrans保存透明度,然后绘制完成之后再调用一次恢复,我有时候遇到抗锯齿效果消失的时候就这么写

楼主:
这是完整的代码

UI_MainInterface.c

UI.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消息里面 WM_UPDATE_LOCK再设置一次抗锯齿。

或者发个稍完整的代码,我在模拟上面测测。

默认抗锯齿是3,我在消息WM_UPDATE_LOCK里面重新设置3也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试试在绘制抗锯齿图形之前调用GUI_AA_PreserveTrans保存透明度,然后绘制完成之后再调用一次恢复,我有 ...

按照你的设置,先用GUI_AA_PreserveTrans(1),再绘制抗锯齿图形,再用GUI_RestoreUserAlpha();,结果也不行,后来发现GUI_AA_PreserveTrans(1)返回值是0,这个有没有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