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周报] 《安富莱嵌入式周报》第194期:2021.01.04--2021.01.10

楼主(2021-01-10):
1、ST推出首个基于STM32WB的蓝牙,Zigbee3.0模块,大大方便用户项目使用

https://newsroom.st.com/media-center/press-item.html/p4311.html
https://blog.st.com/stm32wb55mmg/

像乐鑫,Silicon Labs,Nordic,Dialog都有自己做蓝牙,Wifi模块的传统。

ST也开始走这种路线了。10k的批量价格5.66刀
视频:https://v.qq.com/x/page/l3219lvgfxt.html

2、Nordic的无线通信杂志发布2020年第4期,季刊,已经连续推出15年了

论坛下载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3120
喜欢Zigbee,蓝牙,LoRa,Thread,WIFI,NBIOT等通信的同学可以看看,杂志做的比较走心,电子版可以免费下载。

这10几年季刊列表:

发几张效果:

3、又一款Coretex-M内核的神经网络处理器上线,Syntiant推出面向音频和传感器应用程序的第二代NDP120
https://www.syntiant.com/ndp120
https://www.syntiant.com/post/sy ... dio-and-sensor-apps

NDP120的神经网络处理以最小的电池功耗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程序,包括回声消除,波束成形,噪声抑制,语音增强,说话人识别,关键字识别,多个唤醒词,事件检测和本地命令识别。

规格和框图

4、Embedded Studio正式版V5.34发布

最近几个月更新比较频繁。

https://www.segger.com/downloads/embedded-studio/

更新记录:

5、程序做的庞大且复杂时,建议中断越少越好,中断频率越低越好,任务之间耦合度越低越好

(1)、很多地方,其实可以完全用不到中断的,中断太多会大大增加程序的不可预测性,以及各种中断优先级配置造成的奇葩问题
    比如QSPI Flash字库,图库存储加载,如果你用QSPI MDMA方式就必须整个中断(因为要查询执行是否完毕),此时你就可以上内存映射方式,简单方便,一下子省去两个中断。

(2)、另外就是中断不要搞得太频繁,造成仅仅进出中断时间就给系统增加很大的负担。

(3)、使用了RTOS的话,任务之间的耦合问题也相当重要,能够独立的最好独立,不要跟太任务有消息的管理,否则出了问题,后期维护非常辛苦。

(4) 关于程序驱动中开关全局中断的玩法
a、RTOS中搞个basepri做某个优先级及其以下做开关,其它高于此优先级的不受影响。

这种玩法还是比较实用的,可以让最高优先级中断不受全局开关中断影响。

b、某些外设驱动中,如果仅需开关自己的中断就能完成效果,建议仅开关自己,不要做全局中断的开关,在我们的UART FIFO驱动上测试了一番,还不错。

6、美信的CM4内核AI单片机人脸识别测试

去年美信推出的了CM4内核的AI单片机MAX78000。这次专门发了一个AI单片机人脸识别测试,效果还不错
https://www.maximintegrated.com/ ... p-notes/7/7364.html
https://www.electronicdesign.com ... ing-to-the-max78000

7、KIOXIA的NAND相关知识普及
官方里面有不少相关的PDF介绍
https://business.kioxia.com/en-us/memory.html

视频1:
https://v.qq.com/x/page/o32198kfx39.html

视频2:
https://v.qq.com/x/page/w3219qbbifs.html

8、一家名为AIStorm的公司推出AI-in-Sensor解决方案的人工智能传感器成像仪

AIStorm的传感器产品涵盖了广泛的应用,而功耗却非常低,直到它们检测到触发,例如人,脸,动作,行为,手势,物体,声音或单词。并提供了运行态的超低延迟和小于15uW的功耗,从而使新型产品具有更长的电池寿命。此传感器系列包括各种成像仪分辨率,板载微控制器以及带有或不带有集成麦克风,音频处理和后处理的音频解决方案。

9、ThreadX全家桶进展

(1)ThreadX GUIX的双缓冲实现教程已经在制作中,本周发布给大家。
(2)ThreaX全家桶所有组件全部进行了升级,ThreadX内核,GUIX,FileX,NetX,NetXDUO,USBX,LeveX全部升级到V6.1.3。
a、ThreaX加入新内核支持,加强多核和动态应用加载支持
b、NetXDUO增加lwM2M和PTP支持。
c、GUIX Studio V6.1.3正式支持界面旋转功能,大大方便大家横竖屏设计

d、最新版的GUIX Studio V6.1.3已经可以在Win10 APP Store里面检索下载

10、H7-TOOL本周更新

H7-TOOL所有资源汇总(含操作手册,固件下载)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934

(1)部分界面文字颜色加深。
(2)DAP固件升级到V1.05, 解决反复进入DAP,偶尔死机问题。
(3)bsp_cpu_adc.c 取消DMA中断, ADC缓冲区内存区域设置为not cashe。
(4)解决DAP跳转到APP后,使用脱机出现MD5校验错误,并提升下载稳定性。

更新记录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布日期: 2020-01-08
PC软件版本: V1.4.3
STM32_APP固件版本: V1.46
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1.02 (无变化)
STM32_DAP固件版本: V1.05

【PC软件】V1.4.2
1.无

【App固件】V1.46
1. 部分界面文字颜色加深
2. DAP固件升级到V1.05, 解决反复进入DAP,偶尔死机问题
3. bsp_cpu_adc.c 取消DMA中断, ADC缓冲区内存区域设置为not cashe.
4. 解决DAP跳转到APP后,使用脱机出现MD5校验错误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布日期: 2020-12-26
PC软件版本: V1.4.2
STM32_APP固件版本: V1.45
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1.02 (无变化)
STM32_DAP固件版本: V1.04 (无变化)

【PC软件】V1.4.2
1.解决EMMC磁盘搜索BUG。原因: 如果H7-TOOL的移动盘符之后还有其他的无卷标的移动设备,
  则会将最后一个盘符认为是H7-TOOL的磁盘。
2.软件打开缺省定位到屏幕中间,而不是桌面中间(解决双屏桌面显示到两屏之间的问题)
3.解决EMMC磁盘更新,不支持空格路径的问题,路径需要加双引号
4.下载lua程序有时报错,原因是lua文件长度取值不正确
5.增加截屏功能(系统设置-截屏页面)
6.生成脱机烧录配置文件时,增加数据文件校验和显示
6.增加恢复基本参数到出厂值功能(系统设置-通信接口-按钮)
7.更新主板原理图,之前未标注型号的芯片已添加型号
  路径: Help\sch   入口: PC界面菜单, 帮助 - 电路原理图

【App固件】V1.45
1. 增加PC机截屏功能(用于编写说明书)
2. 增加PC机模拟按键功能
3. 虚拟串口界面返回时退到扩展菜单
4. 修改脱机烧录界面,显示数据文件的累加校验和
5. 增加恢复基本参数缺省值(不含校准参数)的功能(PC控制)
6. status_system_set.c中几个装态拆分到单独的文件status_usb_emmc.c,
   status_usb_uart.c, status_esp32.c
7. emmc磁盘文件更新prog_lib.lua文件,增加通道参数异常时报错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布日期: 2020-12-24
PC软件版本: V1.4.1
STM32_APP固件版本: V1.44
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1.02
STM32_DAP固件版本: V1.04

【App固件】
1. 传送脱机烧录的文件增加MD5完整性校验,并解决文件写入不全的BUG
2. USB虚拟串口功能单独做到扩展功能菜单中,其他状态均为PC USB通信模式
3. 取消上电启动lua时蜂鸣一声.
4. 上位机可以无需下载lua文件,直接执行临时窗口的lua程序
5. SPI-Flash烧录部分代码,解决几个缓冲区size偏小的bug
6. Modbus解码异常时禁止发送应答:MODS_SendAckErr(ERR_PACKAGE);
7. 新增文件:nvic_prio_cfg.h 全局统一配置每个中断的优先级
8. 升级STM32H7的HAL库
9. LwIP由2.0.3 升级到2.1.2
10.USB上电延迟2秒后再初始化,解决win7下USB使用异常
11.00界面增加USB和以太网联机状态指示。g_tVar.LinkState 变量表示联机状态

【Boot固件】
1. 由1.00升级到1.02。Flash编程完毕后增加读回校验。

【PC软件】
1. 脱机烧录页面新增: 掉电复位、擦除Flash、解除读保护、使能读保护、
   读选项字、读Flash数据到文件等功能
2. 完善模拟量校准界面。支持备份和恢复校准参数
3. U盘文件管理,支持同步镜像模式. 替换XCOPY指令为ROBOCOPY指令
4. 全面支持以太网、USB两种通信模式,USB连接也可以支持lua和测试程序烧录
5. 支持软件更新提示(在底部状态栏), 以后升级直接从服务器下载压缩包解压即可
6. 为exe文件添加H7-TOOL的图标
7. 新增文件夹 Help\sch 存放电路原理图,通过PC软件的帮助菜单可以打开
8. 帮助菜单增加查看修改记录
9. Lua小程序界面增加4个窗口,方便保存临时lua代码
10. LuaAPI助手界面增加gui相关的函数列表
11. 固件更新页面新增更新 boot固件按钮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A:
emwin 第三版 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啊?有V6 emwin6.x版本的移植dome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 第三版 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啊?有V6 emwin6.x版本的移植dome吗

近期上。

楼主:
终于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硬汉兄弟,支持你一下,这么拼H7-TOOL我打算买一个

网友:
辛苦了 !!!
请问下emwin 第三版啥时候上,新手还是想先从emwin学起

网友:
每周必看

网友:
(3)bsp_cpu_adc.c 取消DMA中断, ADC缓冲区内存区域设置为not cashe。
应该是 NOT CACHE ,打错一个字母。

网友:
庞大且复杂的程序,是不是不上RTOS,用状态机裸奔最好?

网友B:
你使用lua的目的是什么啊?仅仅是单片机上可以跑lua代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使用lua的目的是什么啊?仅仅是单片机上可以跑lua代码吗?

LUA脚本的好处就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注册的一批API,实现各种小程序,不再限制Flash里面已经下载的程序,就跟手机安装APP差不多。

H7-TOOL的脱机烧录就是基于LUA实现的,添加新器件支持非常方便,这就LUA的优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