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欠采样数据采样求助

楼主(2021-01-11):
欠采样数据采样求助,有个项目需求,用200KSPS采样率的ADC去测量100KHz正弦交流信号,按照正常的采样定理是不可实现了,查询后发现有个欠采样可以弄,但是没有找到比较有用的资料。
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关欠采样的参考资料,小弟我学习学习,不胜感激!!!

网友A:
欠采样就是利用了混叠效应。

具体应用没整过,欠采样的效果比较容易实现,就是你调节采样率低于波形的某个频率时,示波器也可以显示相应的波形效果。
在示波器上比如容易显示出这种效果来,你可以用台示波器玩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欠采样就是利用了混叠效应。

具体应用没整过,欠采样的效果比较容易实现,就是你调节采样率低于波形的某 ...

感谢硬汉老大指点一下,我先看看了解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