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guix 资源文件放在外部 qspi 的下载算法里面运行貌似有时会死机或者没有反应 ?

楼主(2021-01-12):
请教下,guix 资源文件放在外部 qspi 的下载算法里面运行貌似有时会死机或者没有反应 ?

qspi 使用的 MT25QL512AB

网友A:
你用的内存映射模式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内存映射模式吗

是的 ,有时工作几天都没有问题,有时工作一会会就会出现,现在是一头蒙逼啊
这个芯片是支持 xip 功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内存映射模式吗

网友A:
关闭下QSPI的FIFO,增加内存映射的配置的Dummy空指令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闭下QSPI的FIFO,增加内存映射的配置的Dummy空指令时间。

内存映射在正常读取后,应该不会再进行映射操作了吧 ?
内存映射后,貌似也没有配置读取数据函数啊 ???
读取指令是 cm 内核根据需要发出的吧 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内存映射在正常读取后,应该不会再进行映射操作了吧 ?
内存映射后,貌似也没有配置读取数据函数啊 ? ...

我的意思是你配置内存映射的那个函数,那个里面有个参数成员是Dummy,加大此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你配置内存映射的那个函数,那个里面有个参数成员是Dummy,加大此值

#define  MT25QL512_DUMMY_CYCLES_READ_QUAD_DTR   6

/**
  * @brief  Configure the QSPI in memory-mapped mode
  * @retval QSPI memory status
  */
QSPI_StaticTypeDef QSPI_EnableMemoryMappedMode(void)
{
  /* Configure the command for the read instruction */
  s_command.InstructionMode   = QSPI_INSTRUCTION_4_LINES;
  s_command.Instruction       = QUAD_INOUT_FAST_READ_DTR_CMD; /* DTR QUAD INPUT/OUTPUT FAST READ and 4-BYTE DTR FAST READ commands */
  s_command.AddressMode       = QSPI_ADDRESS_4_LINES;
  s_command.AddressSize       = QSPI_ADDRESS_32_BITS;
  s_command.AlternateByteMode =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;
  s_command.DataMode          = QSPI_DATA_4_LINES;
  s_command.DummyCycles       = MT25QL512_DUMMY_CYCLES_READ_QUAD_DTR - 1;  // 这个地方貌似多一个或者少一个都不行啊,只能是 6-1 才正常进入到内存映射模式工作

  s_command.DdrMode           = QSPI_DDR_MODE_ENABLE;
  s_command.DdrHoldHalfCycle  = QSPI_DDR_HHC_HALF_CLK_DELAY;
  s_command.SIOOMode          =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;

  /* Configure the memory mapped mode */
  s_mem_mapped_cfg.TimeOutActivation =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;
  s_mem_mapped_cfg.TimeOutPeriod     = 0;

  if (HAL_QSPI_MemoryMapped(&QSPI_Handle, &s_command, &s_mem_mapped_cfg) != HAL_OK)
  {
    return QSPI_ERROR;
  }

  return QSPI_OK;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#define  MT25QL512_DUMMY_CYCLES_READ_QUAD_DTR   6

/**

加大QSPI Flash时钟分频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大QSPI Flash时钟分频是否正常。

qspi 时钟分频,我分屏 67MHz 与 100MHz 都试过,结果都是差不多的
  /* System level initialization */
  BSP_QSPI_MspInit(&QSPI_Handle, NULL);

  /* QSPI initialization */
  /* ClockPrescaler set to 1, so QSPI clock = 200MHz / (1+2) = 66MHz //内存映射模式配置 */
  QSPI_Handle.Init.ClockPrescaler     = 2;    //内存映射模式配置,这个地方设置为 2或者1 ,结果都是一样的, ?
  QSPI_Handle.Init.FifoThreshold      = 1;
  QSPI_Handle.Init.SampleShifting     = QSPI_SAMPLE_SHIFTING_HALFCYCLE;
  QSPI_Handle.Init.FlashSize          = POSITION_VAL(QSPI_TOTAL_FLASH_SIZE); //内存映射模式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