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RAM是不是在低温下会运行不正常?

楼主(2021-01-12):
我使用的是STM32F429IGT6 ,SDRAM用的是is42s16400j-7tli,软件是ucos+emwin。SDRAM当做屏幕的显存。
系统在低温(接近0度,温度越低频率越高)的时候会没有规律的进入硬件错误导致看门狗重启。这一批不是所有的都有问题,不过概率比较大。我更换华邦的w9864g6kh-6i就是正常的。
现在的情况就是不确定是我这边软硬件问题导致还是这个sdram的问题。(基本可以确定不是硬件其他问题导致的,我与其他正常的互换了一下SDRAM测试过)
版主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一个可能是我买的这批次SDRAM有问题,一个可能还是软硬件上没处理好。

网友:
帮你查了下,没问题,是一手正品吧

楼主:
基本定位出来,如果gui使用了外部SDRAM作为动态内存就会出现我所说的情况。修改使用CPU内部的就正常了。还不知道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基本定位出来,如果gui使用了外部SDRAM作为动态内存就会出现我所说的情况。修改使用CPU内部的就正常了。还 ...

显示屏显存用的还是SDRAM吧,可以考虑调整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看看。

楼主:
显示用的是SDRAM,这个只要不用sdram做gui的动态内存就都可以,显示也是正常的。现在就是有些程序动态内存需要的比较大,全用cpu内部的不太够。我试试调整IO的速度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屏显存用的还是SDRAM吧,可以考虑调整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看看。

多谢版主,把那个管脚IO速度改成25Mhz后测试一晚上正常了。

网友B:
楼主这是改快了,还是改慢了 ?

楼主(2021-02-26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是改快了,还是改慢了 ?

改慢了,原来是50Mhz的。可能因为是作为动态内存操作快,布线方面不太好导致SDRAM里面出错。仅仅作为显存的话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就没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