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5.44 版的扩展多边形函数功能实现不了

楼主(2021-01-12):
有人遇到的过吗,看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?

楼主:
没问题吗?我移植了其它版本的5.32,5.30,等等都是可以的,就是5.44不行,接口程序都没变。

楼主:
我用的的是无操作系统的库,用的KEIL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的是无操作系统的库,用的KEIL。

把你的测试代码发出来下,我帮你测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测试代码发出来下,我帮你测测。

const GUI_POINT D_L[3]={{0,20},{10,-10},{-10,-10}};
GUI_POINT D_L_M[3]={{0,0},{0,0},{0,0}};
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mn;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4k;

int main(void)
{
/*******HAL库初始化************/
    HAL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HAL库
/*******MSP初始化************/
    MSP_SYSCLOCK_INIT(360,25,2,8);   //设置时钟,180Mhz
    MSP_SYSTICK_INIT();
    MSP_LED_INIT();
    MSP_KEY_INIT();
    MSP_BEEP_INIT();
    MSP_TIM7_INIT(100-1,9000-1);   //定时器7初始化,定时器时钟为90M,分频系数为9000-1,所以定时器3的频率为90M/9000=10K,自动重装载为100-1,那么定时器周期就是10ms
    MSP_UART1_INIT();
    MSP_EXTI_INIT();
    MSP_SDRAM_INIT();              //外部SDRAM初始化
    MSP_CRC_INIT();
//    MSP_LTDC_INIT();
//    MSP_IWDG_INIT(IWDG_PRESCALER_64,500);          //分频数为64,重载值为500,溢出时间为1s
/*******FUNC初始化************/
    KEY_DG_PD_INIT();
    Beep_Init();
/*******上电执行程序************/
        GUI_Init();
//    GUI_SetOrientation(GUI_ROTATION_CCW);    //修改屏幕的显示方向
//    GUI_SetDefaultFont()

/*******主循环************/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short int i=0;
//        MSP_IWDG_FEED();   //喂狗
        GUI_MULTIBUF_BeginEx(0);
        /* 设置背景颜色 */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RED);
    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DrawPolygon(D_L,3,100,100);
        GUI_EnlargePolygon(D_L_M,D_L,3,2);
        GUI_DrawPolygon(D_L_M,3,100,100);

        GUI_MULTIBUF_EndEx(0);
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}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onst GUI_POINT D_L[3]={{0,20},{10,-10},{-10,-10}};
GUI_POINT D_L_M[3]={{0,0},{0,0},{0,0}};

已经帮你测试了,STemWin5.40可以,5.44确实有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