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,第一次读取nandflash导致屏幕闪烁

楼主(2021-01-12):
fmsc总线上同时挂在sdram做ltdc显存,nandflash存储文件图片,比如我把一张图片存入nandflash,当我第一次从nandflash读取这张图片的时候会导致屏幕闪烁花屏一下,但之后在读取这张图片就不会出现屏幕闪烁了现象了,即使我断电在上电也不会闪烁花屏,除非重新写入这张照片,或者写入其他新的照片,这是什么情况,也不像是总线冲突什么的,难道是nandflash出问题了吗,我测试了好几块nandflash都是这个现象 型号是MT29F2G08ABAEA stm32f767

网友:
767不太清楚,按说也没问题的。

我们这里F429和H743都没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