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固件] H7-TOOL的BOOT和APP正在全面升级到新的架构上,与上位机的通信也将全面采用USB2.0高速HID免驱方式一条龙

楼主(2021-01-13):
BOOT将迁徙到高速HID升级方式。

APP将全部迁徙的新架构上(全家桶方案),APP和DAP将合并为一个APP,不再做跳转。

以太网通信方式继续保留,而USB与上位机通信方式将全面采用高速HID免驱一条龙(脱机烧录在线配置,示波器等)。

现在已经发布了离线版串口和SEGGER RTT功能,还将增加上位机版SEGGER RTT和虚拟串口,也采用HID免驱方式。

现在已经完成70%的工作了。

网友A:
跳转这里是不是可以预留一个或者几个位置,这样就可以在不频繁更新程序的情况下,添加第三方的固件,实现类似APP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转这里是不是可以预留一个或者几个位置,这样就可以在不频繁更新程序的情况下,添加第三方的固件,实现类 ...

现在已经发布的APP 1.46就可以,那个Jump函数把相关需要复位的外设都做了处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已经发布的APP 1.46就可以,那个Jump函数把相关需要复位的外设都做了处理。

是的,我看说明APP和IAP合并了就不用跳转了,我的意思是这个功能保留,这样方便在不影响官方固件的情况下添加第三方固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我看说明APP和IAP合并了就不用跳转了,我的意思是这个功能保留,这样方便在不影响官方固件的情况下 ...

可以。

网友B:
好消息

全家桶? RTX or ThreadX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消息

全家桶? RTX or ThreadX ?

你猜

网友C:
必须是RTX,只能是RTX,一定是RTX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必须是RTX,只能是RTX,一定是RTX。

楼主:
近期公布

网友D:
上位机版的RTT考虑做成可以交互的方式吗?像Secure CRT这样。

网友:
望眼欲穿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上位机版的RTT考虑做成可以交互的方式吗?像Secure CRT这样。

先把基础功能实现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先把基础功能实现了。

话说是不是要跟蛋疼的示波界面说再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话说是不是要跟蛋疼的示波界面说再见了

升级,切换到新的框架后,USB速度会很快。

当前这个示波器界面还行,用顺手就好了。

网友F:
示波器显示这么快的速度,HID通讯速度能这么快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示波器显示这么快的速度,HID通讯速度能这么快吗?

是的,这个是HID高速。125us一帧,一帧最大1024字节,最多可以连续发三帧,即3 * 1024 * (1/0.000125)≈ 24MB/S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这个是HID高速。125us一帧,一帧最大1024字节,最多可以连续发三帧,即3 * 1024 * (1/0.000125) ...

这高大上的速度是怎么实现的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高大上的速度是怎么实现的??

这个是高速USB HID支持的。

网友G:
这个年后放出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年后放出来吗?

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