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自己安慰一下自己,使用V7 核心模块扩展了一个2MByte 的sram

楼主(2021-01-14):
自己安慰一下自己,使用V7 核心模块扩展了一个2MByte 的 sram 了

核心模块上的 io口定义保持不变,
不过,sai 不能够使用,只能使用 i2s 功能

网友A:
2MB SRAM,你用的那个型号,那个100MHz高速SRAM? 32BIT?

用这款真就有点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MB SRAM,你用的那个型号,那个100MHz高速SRAM? 32BIT?

用这款真就有点豪了

使用的 是 Is61wv102416bbL -10 这个型号的,32bit 的太贵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的 是 Is61wv102416bbL -10 这个型号的,32bit 的太贵哟

跟我们V5用的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我们V5用的一样。

是的,这个比较好买啊,价格也不算太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我们V5用的一样。

准备整个 4MB 的,太他奶奶的贵了,最便宜的都是在 130大洋左右,太贵,所以最后只能选择一个 2MB 的,

网友B:
比较好奇H7加这种外挂SRAM的性能怎么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准备整个 4MB 的,太他奶奶的贵了,最便宜的都是在 130大洋左右,太贵,所以最后只能选择一个 2MB 的,:l ...

4MB的,可以用PSRAM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比较好奇H7加这种外挂SRAM的性能怎么样

不知道楼主用在什么地方,估计有特殊需求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楼主用在什么地方,估计有特殊需求吧。

PSRAM 这个有哪些型号啊 ? 速度如何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SRAM 这个有哪些型号啊 ? 速度如何 ?

华邦,ISSI有,你可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