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L0系列的怎么移植ucosiii?

楼主(2021-01-14):
L0系列的是M0+的内核,我在UCOS官网上没找到基于L0的源码,只有L1和L4的,都不是M0+内核的,该如何移植系统呢?是不是得改那些汇编文件啊。

网友A:
使用最新的3.08,里面有对应的M0的port文件,添加上即可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最新的3.08,里面有对应的M0的port文件,添加上即可使用。

官网没找到有3.08的啊,L系列的没那么高版本,你说的是H7的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官网没找到有3.08的啊,L系列的没那么高版本,你说的是H7的吧?

uCOS全家桶PDF文档和源码整理汇总贴,提供论坛,百度云和腾讯云下载(2020-03-0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76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OS全家桶PDF文档和源码整理汇总贴,提供论坛,百度云和腾讯云下载(2020-03-09)
http://www.armbbs.c ...

硬汉果然够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OS全家桶PDF文档和源码整理汇总贴,提供论坛,百度云和腾讯云下载(2020-03-09)
http://www.armbbs.c ...

uC-OS3-master.zip 这个源码看了下和之前的结构很不一样,有没有介绍如何使用以及各个文件夹和文件的帖子?

楼主:
官方文档里的画红框的这个ARM-Cortex-M0文件夹,在源码目录里没有啊,什么情况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官方文档里的画红框的这个ARM-Cortex-M0文件夹,在源码目录里没有啊,什么情况?

M0是V6架构

楼主:
找到了,谢谢。
看了下,源码结构和之前大不相同啊,原来的uC/CPU和uC/LIB都单独拿出来了,我还在uCOS3里面找半天...
这个新的源码移植有相关帖子吗?

PS:__dbg_uCOS-III.c 源码里这个文件干啥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,谢谢。
看了下,源码结构和之前大不相同啊,原来的uC/CPU和uC/LIB都单独拿出来了,我还在uCOS3 ...

1、移植看我本帖4楼发的就行
2、这很早就有了,没啥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移植看我本帖4楼发的就行
2、这很早就有了,没啥用。

4楼的链接里面只有全家筒的源码下载地址和说明文档,没看到新版系统的移植说明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4楼的链接里面只有全家筒的源码下载地址和说明文档,没看到新版系统的移植说明呀

看错了,是这个

基于V5,V6和V7的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两个版本,支持uC/Probe(2020-03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91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错了,是这个

基于V5,V6和V7的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两个版本,支持uC/Prob ...

谢谢~

楼主:
还想请教个问题,uC-CPU-master文件夹下的cpu_cache.h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想请教个问题,uC-CPU-master文件夹下的cpu_cache.h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的?

不用管,用不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管,用不上。

好的,3Q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管,用不上。

大神,还有个问题,uC-LIB-master文件夹下的Ports里面,没有M0+内核的移植文件咋办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还有个问题,uC-LIB-master文件夹下的Ports里面,没有M0+内核的移植文件咋办?

这个选个M3的使用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选个M3的使用即可

M3的和M0+的通用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选个M3的使用即可

我把M3的加进去用IAR编译提示一堆语法错误、操作数过多等错误提示,什么情况,选的的确是IAR文件夹里的,怎么这么多错误?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/LIB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stom Library Modules
;
;    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2004-2020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. www.silabs.com
;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DX-License-Identifier: APACHE-2.0
;
;              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an open source license and is distributed by
;               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. pursuant to the terms of the Apache License,
;                    Version 2.0 available at www.apache.org/licenses/LICENSE-2.0.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NDARD MEMORY OPERATIONS
;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-Cortex-M3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R Compiler
;
; Filename : lib_mem_a.asm
; Version  : V1.39.00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Note(s)  : (1) NO compiler-supplied standard library functions are used in library or product software.
;
;                (a) ALL standard library func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the custom library modules :
;
;                    (1) \<Custom Library Directory>\lib*.*
;
;                    (2) \<Custom Library Directory>\Ports\<cpu>\<compiler>\lib*_a.*
;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re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Custom Library Directory>      directory path for custom library software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cpu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ectory name for specific processor (CPU)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compiler>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ectory name for specific compiler
;
;                (b) Product-specific library func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individual products.
;
;            (2) Assumes ARM CPU mode configured for Little Endian.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FUNCTIONS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PUBLIC  Mem_Copy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DE GENERATION DIRECTIVES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RSEG CODE:CODE:NOROOT(2)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Copy()
;
; Description : Copy data octets from one buffer to another buffer.
;
; Argument(s) : pdest       Pointer to destination memory buffer.
;
;               psrc        Pointer to source      memory buffer.
;
;               size        Number of data buffer octets to copy.
;
; Return(s)   : none.
;
; Caller(s)   : Application.
;
; Note(s)     : (1) Null copies allowed (i.e. 0-octet size).
;
;               (2) Memory buffers NOT checked for overlapping.
;
;               (3) Modulo arithmetic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 memory buffer starts on a 'CPU_ALIGN'
;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boundary.
;
;               (4) ARM Cortex-M3 processors use a subset of the ARM Thumb-2 instruction set which does
;                   NOT support 16-bit conditional branch instructions but ONLY supports 8-bit conditional
;                   branch instructions.
;
;                   Therefore, branches exceeding 8-bit, signed, relative offsets :
;
;                   (a) CANNOT be implemented with     conditional branches; but ...
;                   (b) MUST   be implemented with non-conditional branches.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; void  Mem_Copy (void        *pdest,       ;  ==>  R0
;                 void        *psrc,        ;  ==>  R1
;                 CPU_SIZE_T   size)        ;  ==>  R2

Mem_Copy:
        CMP         R0, #0
        BNE         Mem_Copy_1
        BX          LR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eturn if pdest == NULL

Mem_Copy_1:
        CMP         R1, #0
        BNE         Mem_Copy_2
        BX          LR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eturn if psrc  == NULL

Mem_Copy_2: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0
        BNE         Mem_Copy_3
        BX          LR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eturn if size  == 0

Mem_Copy_3:
        STMFD       SP!, {R3-R12}           ; save registers on stack

Chk_Align_3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check if both dest & src 32-bit aligned
        AND         R3, R0, #0x03
        AND         R4, R1, #0x03
        CMP         R3, R4
        BNE         Chk_Align_16            ; not 32-bit aligned, check for 16-bit alignment

        RSB         R3, R3, #0x04           ; compute 1-2-3 pre-copy bytes (to align to the next 32-bit boundary)
        AND         R3, R3, #0x03

Pre_Copy_1:
        CMP         R3, #1                  ; copy 1-2-3 bytes (to align to the next 32-bit boundary)
        BCC         Copy_32_1               ; start real 32-bit copy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1                  ; check if any more data to copy
        BCS         Pre_Copy_1_Cont
        B           Mem_Copy_END            ;           no more data to copy (see Note #4b)

Pre_Copy_1_Cont:
        LDRB        R4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4, [R0], #1
        SUB         R3, R3, #1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1
        B           Pre_Copy_1

Chk_Align_1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check if both dest & src 16-bit aligned
        AND         R3, R0, #0x01
        AND         R4, R1, #0x01
        CMP         R3, R4
        BEQ         Pre_Copy_2
        B           Copy_08_1               ; not 16-bit aligned, start 8-bit copy (see Note #4b)

Pre_Copy_2:
        CMP         R3, #1                  ; copy 1 byte (to align to the next 16-bit boundary)
        BCC         Copy_16_1               ; start real 16-bit copy

        LDRB        R4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4, [R0], #1
        SUB         R3, R3, #1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1
        B           Pre_Copy_2

Copy_32_1: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(04*10*09)         ; Copy 9 chunks of 10 32-bit words (360 octets per loop)
        BCC         Copy_32_2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(04*10*09)
        B           Copy_32_1

Copy_32_2: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(04*10*01)         ; Copy chunks of 10 32-bit words (40 octets per loop)
        BCC         Copy_32_3
        LDMIA       R1!, {R3-R12}
        STMIA       R0!, {R3-R12}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(04*10*01)
        B           Copy_32_2

Copy_32_3: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(04*01*01)         ; Copy remaining 32-bit words
        BCC         Copy_16_1
        LDR         R3, [R1], #4
        STR         R3, [R0], #4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(04*01*01)
        B           Copy_32_3

Copy_16_1: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(02*01*16)         ; Copy chunks of 16 16-bit words (32 bytes per loop)
        BCC         Copy_16_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(02*01*16)
        B           Copy_16_1

Copy_16_2: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(02*01*01)         ; Copy remaining 16-bit words
        BCC         Copy_08_1
        LDRH        R3, [R1], #2
        STRH        R3, [R0], #2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(02*01*01)
        B           Copy_16_2

Copy_08_1: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(01*01*16)         ; Copy chunks of 16 8-bit words (16 bytes per loop)
        BCC         Copy_08_2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(01*01*16)
        B           Copy_08_1

Copy_08_2:
        CMP         R2, #(01*01*01)         ; Copy remaining 8-bit words
        BCC         Mem_Copy_END
        LDRB        R3, [R1], #1
        STRB        R3, [R0], #1
        SUB         R2, R2, #(01*01*01)
        B           Copy_08_2

Mem_Copy_END:
        LDMFD       SP!, {R3-R12}           ; restore registers from stack
        BX          LR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eturn

        END

网友:
这个路径下:/Ports/ARM-Cortex-M/ARMv6-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