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简单测试BSP Socket HTTP Post百度服务器,测试相关时间

楼主(2021-01-15):
  1. /*
  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3. *
  4. *        模块名称 : TCPnet网络协议栈测试
  5. *        文件名称 : app_tcpnet_lib.c
  6. 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  7. *        说    明 : 测试的功能说明
  8. *              1. 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,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,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。
  9. *              2. 客户端的例子相比服务器的例子稍麻烦些,因为客户端的例子需要用户知道电脑端IP和端口号。
  10. *                 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IP和端口号的宏定义,这个配置在文件app_tcpnet_lib.c开头,测试的时
  11. *                 候板子要连接这个IP和端口(下面是默认配置,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配置,如果不会配置,
  12. *                 看本例程对应的教程即可):
  13. *                 #define IP1            192
  14. *                 #define IP2            168
  15. *                 #define IP3            1
  16. *                 #define IP4            2
  17. *                 #define PORT_NUM       1001
  18. *              3. 创建了一个TCP Client,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,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
  19. *                 就可以获得板子的IP地址,本地端口被设置为1024。
  20. *              4. 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Server连接此客户端。
  21. *              5. 按键K1按下,发送8字节的数据给TCP Server。
  22. *              6. 按键K2按下,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给TCP Server。
  23. *              7. 按键K3按下,发送5MB字节的数据给TCP Server。
  24. *              8、摇杆OK键按下,连接远程服务器。
  25. *
  26. *        修改记录 :
  27. 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 日期         作者        说明
  28. 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20-01-09   Eric2013     首发
  29. *
  30. 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19-2030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  31. *
  3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33. */
  34. #include "includes.h"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f 1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
#else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(...)
#endif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宏定义,远程服务器的IP和端口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 要访问的远程服务器IP和端口配置,也就是电脑端调试助手设置的IP和端口号 */

#define IP1            220
#define IP2            181
#define IP3            38
#define IP4            149

#define PORT_NUM         80

/* 这个是本地端口 */
#define LocalPort_NUM    1024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NET_ADDR4 addr = { NET_ADDR_IP4, PORT_NUM, IP1,IP2,IP3,IP4};

uint8_t sendbuf[1024]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CPnetTes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CPnet应用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nclude "rl_net_lib.h"
void TCPnetTest_socket(void)
{
        static char dbuf[1024]={0};
        static char http_data[1024]={0};
        static char cmdjson[1024]="{ "cmd":5,  "sn":1,"companyID":"mmmm" ,"deviceID":"kkk"}";

        int cnt=0;
        int len;
        int sock, res;
        unsigned long sck_mode = 0;
        SOCKADDR_IN addr;
    int i=0;
    HOSTENT *host;
    IN_ADDR *addr1;
    int err;

        int errcnt=0;

//        sprintf(http_data,"POST /api/v3/mcu HTTP/1.1\r\n");
//  sprintf(http_data,"GET /index.html HTTP/1.1\r\n");
    sprintf(http_data,"POST /index.html HTTP/1.1\r\n");
//
//        sprintf(dbuf, "Content-Length: %d\r\n",strlen( cmdjson) );
//        strcat(http_data,dbuf  );
//
//        strcat(http_data,"User_Agent: Mozilla/4.0\r\n"  );
//        strcat(http_data,"Connection: close\r\n"  );
//        strcat(http_data,"Content-Type: application/json\r\n"  );
//
        strcat(http_data,"\r\n" );

//        strcat(http_data,cmdjson );

        uint32_t tick1;
        uint32_t tick2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ck1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一个socke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个参数AF_INET:当前仅支持这个类型的地址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2个参数SOCK_STREAM:表示数据流通信类型,即使用的TCP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3个参数0 :配置为0的话,自动跟第2个参数进行协议匹配,这里就是TCP协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ck = socket (AF_INET, SOCK_STREAM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ock <= 0) //出错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socket 出错 res = %d. \r\n", res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sDelay(6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端口号设置为1001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port = htons(PORT_NUM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与函数socket中的AF_INET作用一样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family = PF_INET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b1 = I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b2 = I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b3 = I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b4 = IP4;

//                host = gethostbyname ("www.baidu.com", &err);
//                addr1 = (IN_ADDR *)host->h_addr_list[0];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b1 = addr1->s_b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b2 = addr1->s_b2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b3 = addr1->s_b3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b4 = addr1->s_b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客户端连接远程服务器,如果远程服务器还未创建,此函数会立即返回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新的  connect . \r\n");

//               sck_mode = 0;
//                ioctlsocket (sock, FIONBIO, &sck_mode);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_mode = 1;
//                ioctlsocket (sock, FIO_DELAY_ACK, &sck_mode);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_mode = 1;
//                ioctlsocket (sock, FIO_FLOW_CTRL, &sck_mode);

                tick1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connect (sock, (SOCKADDR *)&addr, sizeof (addr));// BSD_ETIMEDOU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connect 客户端连接远程服务器状态 res = %d. \r\n", res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res < 0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000000000000000000000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rr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end(sock,  http_data, strlen(http_data),0 );
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http_data = \r\n[%s]  \r\n", http_data );
                res = recv (sock, dbuf, sizeof(dbuf), 0);//设置了超时
                if (res == BSD_ETIMEDOUT ) //超时了回去接着接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111111111111111 = %d. \r\n", res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sDelay(6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  res < 0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2222222222222222222 = %d. \r\n", res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sDelay(6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HTTP 读取成功 . 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dbuf[ res ]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Receive Data Length = %d ,cnt = %d,  dbuf = [%s].  \r\n ", res ,cnt,dbuf 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ck2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ck2 =  tick2  - tick1;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= %d ms \r\n",  tick2 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ck1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ck2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ck2 =  tick2  - tick1;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------%d---------------- = %d ms\r\n", i++, tick2 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结束一次cnt = %d, errcnt = %d \r\n",cnt , errcnt );
//              tick2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//              tick2 =  tick2  - tick1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不同地区的百度地址略有不同。
简单省事些,没有使用gethostbyname做解析。

楼主:
快6万包了,无错误

楼主:
改成不断创建新的Socket,然后统一Close,效果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