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_Init 黑一下屏幕

楼主(2021-01-15):
freeros  + emwin

设置屏幕白屏之后,程序执行到GUI_Init(),然后黑了一下,然后正常显示。如何过滤掉黑屏那段,使得启动界面显示更流畅?谢谢

网友:
初始化设置的问题,GUI_Init()是要调用屏幕的初始化函数的。

开始就设置:黑屏不就可以了吗。

网友:
正常显示了再点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