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+ lwip 闪屏

楼主(2021-01-15):
在emwin 线程中调用  lwip  接口 netconn_write(conn, dataptr, size, apiflags) ,实现数据上传功能,常常会出现闪屏现象。请指点一下如何解决,谢谢

网友:
简单介绍下你的硬件配置,FMC驱动LCD,LTDC驱动LCD? LwIP又是移植到MAC+PHY的以太网芯片,还是STM32内置MAC+外置PHY,简单介绍好像。

正常不管哪种玩法,这种简单应用,应该无任何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