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请教:RL-TCP程序,网线拔掉后重新插入,客户端不能连接服务端

楼主(2021-01-15):
基于单网口例程,用V7核心板(PHY芯片换成了LAN8720),插入网线后开机,客户端能正常连接服务端。
正常连接后,人为拔掉客户端网线后重插。客户端再次连接服务端时,不能正常连接。
串口打印信息如下:
netOK: Operation succeeded
(正常紧接着应该出现:Socket is connected to remote peer,但是没有出现)
过一段时间之后,程序就跳转到TCP socket的回调函数中 case netTCP_EventAborted 这个分支。

请问要怎么操作才能实现重新连接呢?谢谢!

网友A:
最近我测试也发现了,LAN8720不支持我这个帖子里面的玩法,略坑,使用DM9000和DM9162就没有这种问题。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5386&fromuid=58

看来8720有什么骚操作没有注意到,回头了研究研究。

ps:2020-01-16
搞定,修改CMSIS-Driver的LAN8720驱动即可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近我测试也发现了,LAN8720不支持我这个帖子里面的玩法,略坑,使用DM9000和DM9162就没有这种问题。

...

十分感谢您的回复。我还以为是我哪儿操作有问题呢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早早也遇到了没有找到解决方法

网友A:
解决这个问题了,修改下CMSIS-Driver的LAN8720驱动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解决这个问题了,修改下CMSIS-Driver的LAN8720驱动即可

您是说直接用它自带的驱动吗?我现在用的是您之前发的一个。
有一次我发现我的keil里面有的没有lan8720之类的,但是有时候又有,不懂啥原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是说直接用它自带的驱动吗?我现在用的是您之前发的一个。
有一次我发现我的keil里面有的没有lan8720 ...

不是,是官方提供的LAN8720 CMSIS-Driver驱动有bug,要修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是官方提供的LAN8720 CMSIS-Driver驱动有bug,要修改。

还劳您发一个修改后的驱动吧。谢谢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劳您发一个修改后的驱动吧。谢谢啦

下周一分享给大家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周一分享给大家玩

十分期待!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这个问题了,修改下CMSIS-Driver的LAN8720驱动即可

牛逼pl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