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测试BSD Socket服务器closesocket时间和原始Socket的netTCP_Close时间

楼主(2021-01-16):
BSD Socket时间测试:

  1. /*
  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3. *
  4. *        模块名称 : TCPnet网络协议栈测试
  5. *        文件名称 : app_tcpnet_lib.c
  6. 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  7. *        说    明 : 测试的功能说明
  8. *              1. 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,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,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。
  9. *              2. 本例程创建了一个socket服务器,采用的TCP通信协议,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,用户只
  10. *                 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就可以获得板子的IP地址,本地端口被设置为1024。
  11. *              3. 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。
  12. *              4.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字符1,板子回复字符1到8以及回车和换行两个字符,共10个。
  13. *              5.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字符2,板子回复1024个字符,前4个字符是abcd,最后4个字符是efgh,
  14. *                 中间的1016个全部是字符0。
  15. *
  16. *        修改记录 :
  17. 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 日期         作者        说明
  18. 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17-04-17   Eric2013     首发
  19. *
  20. 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15-2020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  21. *
  2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3. */
  24. #include "includes.h"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f 1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
#else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(...)
#endif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宏定义,本地端口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 这个是本地端口 */
#define LocalPort_NUM    1001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 RL-TCPnet API的返回值 */
const char * ReVal_Table[]=
{
        " 0: SCK_SUCCESS       Succ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,
        "-1: SCK_ERROR         General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",
        "-2: SCK_EINVALID      Invalid socket descriptor           ",
        "-3: SCK_EINVALIDPARA  Invalid parameter                   ",
        "-4: SCK_EWOULDBLOCK   It would have blocked.              ",
        "-5: SCK_EMEMNOTAVAIL  Not enough memory in memory pool    ",
        "-6: SCK_ECLOSED       Connection is closed or aborted     ",
        "-7: SCK_ELOCKED       Socket is locked in RTX environment ",
        "-8: SCK_ETIMEOUT      Socket, Host Resolver timeout       ",
        "-9: SCK_EINPROGRESS   Host Name resolving in progress     ",
        "-10: SCK_ENONAME      Host Name not existing              ",
};

uint8_t sendbuf[1024]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CPnetTes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CPnet应用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TCPnetTest(void)
{
        char dbuf[10];
        int len;
        int sock, sd, res;
        SOCKADDR_IN addr;
        SOCKADDR_IN ReAddr;

    uint32_t tick1;
        uint32_t tick2, i=0;

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一个socket
                   第1个参数AF_INET:当前仅支持这个类型的地址族。
                   第2个参数SOCK_STREAM:表示数据流通信类型,即使用的TCP。
                   第3个参数0 :配置为0的话,自动跟第2个参数进行协议匹配,这里就是TCP协议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sock = socket (AF_INET, SOCK_STREAM, 0);

                /* 端口号设置为1001 */
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port        = htons(LocalPort_NUM);

                /* 与函数socket中的AF_INET作用一样 */
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family      = PF_INET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INADDR_ANY就是指定地址为0.0.0.0的地址,这个地址事实上表示不确定地址,或所有地址,
                   任意地址。用在这里的话就表示监控端口号为ddr.sin_port的所有IP地址消息。一般主要用
                   于有多个网卡或者IP地址的情况。开发板只用了DM9161的网口,就是监听这个网口的IP地址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addr = INADDR_ANY;

                /* 给socket绑定IP和端口号 */
                bind (sock, (SOCKADDR *)&addr, sizeof(addr));

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监听,最大监听1个连接 */
                listen (sock, 1);
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等待soket连接请求,有的话,自动创建1个新的socket进行连接通信,没有的话,等待连接。
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,能够accept的个数受到listen函数的限制,而listen函数又受到Net_Config.c中宏定义
                   BSD_NUMSOCKS 的限制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len = sizeof(ReAddr);
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if ((sd = accept(sock, (SOCKADDR *)&ReAddr, &len)) < 0) {
       continue; // Error
    }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 ("远程客户端请求连接IP: %d.%d.%d.%d\n", ReAddr.sin_addr.s_b1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dr.sin_addr.s_b2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dr.sin_addr.s_b3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dr.sin_addr.s_b4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 ("远程客户端端口号: %d\n", ntohs(ReAddr.sin_port));
//
//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监听socket,这个监听socket是调用函数socket后自动创建的 */
//          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
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cket数据接收函数,如果recv工作在阻塞模式,使用这个函数注意以下事项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 此函数的溢出时间受到Net_Config.c中宏定义 BSD_RCVTOUT 的限制。溢出时间到会自动退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 这个函数接收到一次数据包就会返回,大于或者小于设置的缓冲区大小都没有关系,如果数据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于接收缓冲区大小,用户只需多次调用函数recv进行接收即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实际接收到数据大小通过判断此函数的返回值即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recv (sd, dbuf, sizeof(dbuf)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s <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_debug("退出接收函数,重新开始监听%s\r\n", ReVal_Table[abs(res)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Receive Data Length = %d\r\n", re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dbuf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字符命令 1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1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0] 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1] = '2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2] = '3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3] = '4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4] = '5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5] = '6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6] = '7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7] = '8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8] = '\r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9] = '\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send (sd, (char *)sendbuf, 1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s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函数send发送数据失败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函数send发送数据成功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其它数值不做处理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溢出时间到,远程设备断开连接等,程序都会执行到这里,我们在这里关闭socket,
                   程序返回到第一个大while循环的开头重新创建socket并监听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tick1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        closesocket (sd);
        memset(&ReAddr, 0, sizeof(struct sockaddr_in));
        tick2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        tick2 =  tick2  - tick1;
        printf("------%d---------------- = %d ms\r\n", i++, tick2 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原始TCP Socket:

  1. /*
  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3. *
  4. *        模块名称 : TCPnet网络协议栈测试
  5. *        文件名称 : app_tcpnet_lib.c
  6. 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  7. *        说    明 : 测试的功能说明
  8. *              1. 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,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,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。
  9. *              2. 创建了一个TCP Server,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,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
  10. *                 就可以获得板子的IP地址,端口号1001。
  11. *              3. 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端。
  12. *              4. 按键K1按下,发送8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。
  13. *              5. 按键K2按下,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。
  14. *              6. 按键K3按下,发送5MB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。
  15. *
  16. *        修改记录 :
  17. 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 日期         作者        说明
  18. 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19-10-22   Eric2013     首发
  19. *
  20. 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18-2030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  21. *
  2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3. */
  24. #include "includes.h"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f 1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
#else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(...)
#endif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宏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PORT_NUM       1001    /* TCP服务器监听端口号 */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int32_t tcp_sock;

/* TCPnet API的返回值 */
static const char * ReVal_Table[]=
{
        "netOK: Operation succeeded",
        "netBusy: Process is busy",
        "netError: Unspecified error",
        "netInvalidParameter: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ed",
        "netWrongState: Wrong state error",
        "netDriverError: Driver error",
        "netServerError: Server error",
        "netAuthenticationFailed: User authentication failed",
        "netDnsResolverError: DNS host resolver failed",
        "netFileError: File not found or file r/w error",
        "netTimeout: Operation timeout",
};

uint32_t tick1=0;
uint32_t tick2=0, i=0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cp_cb_server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CP Socket的回调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socket  句柄
*             event   事件类型
*             addr    NET_ADDR类型变量,记录IP地址,端口号。
*             buf     ptr指向的缓冲区记录着接收到的TCP数据。
*             len     记录接收到的数据个数。
*        返 回 值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    int flag = 0;
uint32_t tcp_cb_server (int32_t socket, netTCP_Event even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 NET_ADDR *addr, const uint8_t *buf, uint32_t len)
{
        switch (eve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远程客户端连接消息
                    1、数组ptr存储远程设备的IP地址,par中存储端口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返回数值1允许连接,返回数值0禁止连接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netTCP_EventConnec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addr->addr_type == NET_ADDR_IP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远程客户端请求连接IP: %d.%d.%d.%d  端口号:%d\r\n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->addr[0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->addr[1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->addr[2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->addr[3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->por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addr->addr_type == NET_ADDR_IP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0);

                /* Socket远程连接已经建立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netTCP_EventEstablish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Socket is connected to remote peer\r\n");
            flag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/* 连接断开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netTCP_EventClo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Connection has been closed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/* 连接终止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netTCP_EventAborted:
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Connection has been Aborted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/* 发送的数据收到远程设备应答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netTCP_EventACK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/* 接收到TCP数据帧,ptr指向数据地址,par记录数据长度,单位字节 */
                case netTCP_EventData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Data length = %d\r\n", l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%.*s\r\n",len, 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(0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CPnetTes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CPnet应用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TCPnetTest(void)
{
        int32_t iCount;
        uint8_t *sendbuf;
        uint32_t maxlen;
        netStatus res;
       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= 2; /* 延迟周期 */
        uint32_t EvtFlag;
    netTCP_State state;

        tcp_sock = netTCP_GetSocket (tcp_cb_server);

        if (tcp_sock >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s = netTCP_Listen (tcp_sock, PORT_NUM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tcp listen res = %s\r\n", ReVal_Table[res]);

                /* 使能TCP_TYPE_KEEP_ALIVE,会一直保持连接 */
                netTCP_SetOption (tcp_sock, netTCP_OptionKeepAlive, 1);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if(flag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lag= 0;
            netTCP_State state;
        osDelay(100);
        tick1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        // This TCP connection is no longer needed
        netTCP_Close (tcp_sock);

        tick2 = osKernelGetTickCount();
        tick2 =  tick2  - tick1;
        printf("------%d---------------- = %d ms\r\n", i++, tick2 );
    }
      osDelay(1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