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本周发布STM32H7 BSP驱动教程的SDIO章节(已经发布)

楼主(2021-01-17):
2020-01-19

已经发布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加紧百章BSP驱动教程的收工

网友A:
讚,最近剛好在看這個,想說怎麼沒有像之前V5這樣子從SD讀JPEG顯示在LCD上的範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讚,最近剛好在看這個,想說怎麼沒有像之前V5這樣子從SD讀JPEG顯示在LCD上的範例.

第3版emWin教程时更新。

V7的各种emWin模板都做了,自己复制粘贴V5或V6的应用代码即可到模板上测试。
1、基于V7开发板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,支持硬件JPEG,已发布(2019-05-26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843

2、基于STM32H7的uCOS-I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(已经发布2020-09-2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5

3、基于STM32H7的FreeRTOS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(已经发布2020-09-2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7

4、基于STM32H7的uCOS-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(已发布2020-09-2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26

网友A:
HI eric2013大

基於STM32H7的uCOS-I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綜合模板下載(已經發布2020-09-23)
己經在V7+7吋電容屏試過.

LCD的繪圖OK
但SD卡反應回底層硬體錯誤???
ST USB的部份電腦有抓到MS裝置, 但SD卡好像確實開不出來.

然後用回只有SD+FATFS的專案,沒問題??
這個有什麼要注意的嗎?? 還在DEBUG中.

謝謝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I eric2013大

基於STM32H7的uCOS-III + FatFS + emWin + ST USB的綜合模板下載(已經發布2020-09-23)
...

例子没有开exFAT,所以你的SD卡要是FAT32的。另外就是你换个SD卡试试。我这里的SD卡是没问题的。

你也测试下我楼上的uCOS-II和FreeRTOS版本的试试。你测试的uCOS-III版的和裸机版的FatFS版本和HAL库版本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HI eric2013大

是SD的格式要固定FAT32呀,這個倒沒注意.
我SD好像是用NTFS的,晚上下班回去看看.

謝謝回覆.

网友A:
HI eric2013大

確定了是FAT32沒錯.....
但按1開根目錄的回應是:??

【1 - ViewRootDir】

打開根目錄失敗  (FR_NOT_READY:物理驅動沒有工作)
【1 - ViewRootDir】

打開根目錄失敗  (FR_DISK_ERR:底層硬件錯誤)

但用V7-025_FatFS文件系統例子(SD卡)這個就正常???
奇怪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I eric2013大

確定了是FAT32沒錯.....

帮你测试了,我这里两个例子都没有问题。

你重新从网盘下载V7-025_FatFS文件系統例子(SD卡 V1.1)正常不,我升级过一次,这个升级的和uCOS-III的是一个版本。

网友:
HI eric2013大大

綜合模板的專案好像會挑卡,
但奇怪的是V7-025_FatFS文件系統例子(SD卡)不挑卡??
都是用原來的去試,還沒更改.

我再試試.

楼主:
你测试的V7-025_FatFS文件系統例子(SD卡)是用的老版的库。

前几天更新到新版了,你试试正常不: V7-025_FatFS文件系統例子(SD卡 V1.1),这个例子和你测试的综合模板是一个版本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测试的V7-025_FatFS文件系統例子(SD卡)是用的老版的库。

前几天更新到新版了,你试试正常不: V7- ...

HI ERIC2013大大

試過了.
沒錯,SDV1.1和綜合模板一樣挑卡了.
舊版都不挑的???

謝謝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I ERIC2013大大

試過了.

好的,这就找到问题的根节了,他们的区别就是早期的HAL库用的V1.3.0版本,而现在用的V1.9.0版本。

FatFS的配置和实现没有区别。看来新版HAL对一些卡的支持不够好,后面有时间了我研究研究异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这就找到问题的根节了,他们的区别就是早期的HAL库用的V1.3.0版本,而现在用的V1.9.0版本。

Fat ...

HI eric2013大大

謝謝回覆.沒想到是相容性問題.
這個最難搞了.有的就是行,
有的就是不行,這個也很XXX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I eric2013大大

謝謝回覆.沒想到是相容性問題.

我已经购买了一批卡,准备系统的测评下:

购买了闪迪,三星,铠侠,金士顿,朗科,比亚兹的SD卡,批量测试下STM32H7的SD卡驱动兼容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387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已经购买了一批卡,准备系统的测评下:

购买了闪迪,三星,铠侠,金士顿,朗科,比亚兹的SD卡,批量 ...

HI eric2013大大

想起來一件事情, 那兩張不能讀的SANDISK的SD卡
我之前有拿去做樹苺派的IMG開機.
有用Win32 Disk Imager寫入IMG檔過.
然後重新格式化後就有發現容量好像都少於16G了.

是不是因為被Win32 Disk Image寫入過不同磁區的關係
FATFS才讀不到??

回去可能想辦法復原SD的原本容量再試看看.
謝謝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已经购买了一批卡,准备系统的测评下:

购买了闪迪,三星,铠侠,金士顿,朗科,比亚兹的SD卡,批量 ...

HI ERIC2013大大

試好了, 和分割區沒有關係.
確實有被分割二三個磁區.
但是刪完多餘磁區後只剩下
一個簡單磁碟區後還是一樣.
SANDISK的ULTAR卡讀不到.......

謝謝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I ERIC2013大大

試好了, 和分割區沒有關係.

谢谢,我的卡已经买好了,近期我会发一个系统测评贴。

网友B:
我的4G的闪迪卡也是这样,测试如下:1、用V7-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(SD卡)测试,无论下载多少次都是正常的。2、V7-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(SD卡 V1.1)测试,程序无法使用。跟上面一样串口命令无法使用。3、在第二步的基础上再下载第一步的程序进去,也还是无法识别,但是断电再上当就可以识别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4G的闪迪卡也是这样,测试如下:1、用V7-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(SD卡)测试,无论下载多少次都是正常 ...

问题已经解决了,这里的宏定义忘了注释掉了,注释掉即可

下载后板子断电一会,重新上电就正常了,防止上次运行的SD卡外设没有正常复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I ERIC2013大大

試好了, 和分割區沒有關係.

问题已经解决,见楼上

网友:
谢谢群主帮忙排查问题,可能是我的卡的问题,这样修改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硬汉大哥,厉害!

网友:
HI ERIC2013大大

感謝幫忙排除問題.

网友:
今天换了一个32G的卡,试了就没有问题了,果然是卡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