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Driver] CMSIS-Driver的LAN8742和LAN8720存在同样的bug,对于网线反复插拔处理不合理(修改驱动后可解决)

楼主(2021-01-17):
测试了H7-TOOL带的LAN8720和ST的NUCLEO板子带的LAN8742,存在同样的bug,处理欠妥。

修正后,8720和8742都可以正常使用了。

明天分享8720和8742驱动给大家玩。

网友A:
老大,我好想要一个类似于串口那样的Printf(net,)函数,然后参数选网口就能想发啥就发啥了。。。来自一个彩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大,我好想要一个类似于串口那样的Printf(net,)函数,然后参数选网口就能想发啥就发啥了。。。来自一 ...

这个比较简单,看教程简单入个门,然后调用send函数发送即可,哪里不会找我。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243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