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t] 分享一个用QT 做的TCP Server

楼主(2021-01-18):
我也是在网上找例子改的   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 供大家参考学习。

老规矩上代码

网友A:
  多谢,哈哈,一直用QT编写简单的上位机,感觉比C#速度快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谢,哈哈,一直用QT编写简单的上位机,感觉比C#速度快点。

我也只会一点点C++    看到QT可以跨平台 就用QT了  相互学习交流吧。

网友(2022-03-28):
加油,公司的产测工具就是我用QT写的一个UDP Client,产品进入工厂模式启动UDP Service,以此实现指令下达和回显的
同时还支持串口通信,用于查看信息和下达AT指令

网友:
WINDOWS 上面的应用毫无疑问首选。net啊。 现在都到。net5了,速度很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