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Filex根目录文件浏览功能实现代码,通过函数fx_directory_next_full_entry_find可实现

楼主(2021-01-19):
这两天将FileX的基础常用API都先测试下,方便我写教程:

下面是文件浏览功能实现: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ViewRootDir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显示SD卡根目录下的文件名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extern SD_HandleTypeDef uSdHandle;
static void ViewRootDir(void)
{
    UINT status;
    UINT attributes;
    ULONG size;
    UINT year;
    UINT month;
    UINT day;
    UINT hour;
    UINT minute;
    UINT second;
    UINT cnt;
    ULONG64 available_bytes;

    /* 挂载SD卡 */
    status =  fx_media_open(&sdio_disk, "STM32_SDIO_DISK", _fx_stm32_sdio_driver, 0, media_memory, sizeof(media_memory));

    if (status != FX_SUCCESS)
    {
        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-- %d\r\n", status);
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printf("属性        |  文件大小 | 短文件名 | 长文件名\r\n");
        for (cnt = 0; ;cnt++)
        {
        /* 读取目录项,索引会自动下移 */
    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next_full_entry_find(&sdio_dis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try_nam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attribute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year, &month, &da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hour, &minute, &second);

        if (status != FX_SUCCESS || entry_name[0]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entry_name[0] == '.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判断是文件还是子目录 */
                if (attributes & FX_DIRECTOR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目录  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文件  "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打印文件大小, 最大4G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%10d", (int)size);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 %s\r\n", (char *)entry_name);        /* 长文件名 */
        }

    /* 打印卡速度信息 */
    if(uSdHandle.SdCard.CardSpeed == CARD_NORMAL_SPEED)
    {
        printf("Normal Speed Card <12.5MB/S, MAX Clock < 25MHz, Spec Version 1.01\r\n");
    }
    else if (uSdHandle.SdCard.CardSpeed == CARD_HIGH_SPEED)
    {
        printf("High Speed Card <25MB/s, MAX Clock < 50MHz, Spec Version 2.00\r\n");
    }
    else if (uSdHandle.SdCard.CardSpeed == CARD_ULTRA_HIGH_SPEED)
    {
        printf("UHS-I SD Card <50MB/S for SDR50, DDR50 Cards, MAX Clock < 50MHz OR 100MHz\r\n");
        printf("UHS-I SD Card <104MB/S for SDR104, MAX Clock < 108MHz, Spec version 3.01\r\n");
    }

    /* SD卡剩余容量大小 */
    status = fx_media_extended_space_available(&sdio_disk, &available_bytes);

    if (status == FX_SUCCESS)
    {
        printf("SD卡剩余容量大小 -- %lldMB\r\n", available_bytes/1024/1024);
    }

    /* 卸载SD卡 */
    status =  fx_media_close(&sdio_disk);

    if (status != FX_SUCCESS)
    {
        printf("卸载文件系统卸载失败 -- %d\r\n", status);
    }
}

网友A:
期待了,可以先把移植的发布一下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期待了,可以先把移植的发布一下么

可以,近期就更新FileX教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