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请教下,一个 spi 接口同时接好几个 spi 的器件他们的速度差别比较大,这样应用是否可行 ?

楼主(2021-01-19):
请教下,一个 spi 接口同时接好几个 spi 的器件他们的速度差别比较大,这样应用是否可行 ?

片选不同,在实际应用中,能否动态修改时钟分频,如果可以稳定性如何 ???

spi 器件的速度如

1.  150MHz
2.  60MHz
3.  15MHz

网友A:
可以考虑参考我们的bsp_spi_bus.c,此贴下载个SPI Flash的例子查看即可,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封装,操作不同的SPI外设实时配置不同参数。

实际应用可以的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B:
这个时候请允许我推荐一下 RT-Thread 的 SPI 框架。
每一个硬件 SPI 称之为 Bus, 不同的  CS 下的设备称之为 Device, 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 configuration 的结构体,用户的只需要操作 Device 的指针,那么就会去自动把 Device 的 configuration 配置到 BUS 上, CS 也是框架层实现的。
这样实现起来就很方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参考我们的bsp_spi_bus.c,此贴下载个SPI Flash的例子查看即可,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封装,操作不同的 ...

能够使用就好哇,多谢多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时候请允许我推荐一下 RT-Thread 的 SPI 框架。
每一个硬件 SPI 称之为 Bus, 不同的  CS 下的设备称之 ...

看着蛮高大尚哟,什么时候搞个 demo 来玩玩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