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MPU6050匀速转动一段时间后,偏航角不变

楼主(2021-01-19):
使用MPU6050 检测机器人的偏航角度。当机器人原地连续旋转时(朝一个方向),DMP 输出的偏航角开始正常,之后会出现输出的偏航角不变,此时机器人速度只要发生一下变化,DMP输出的偏航角就会开始显示之前的数据(看着像数据滞后),然后最后恢复正常,所以目前问题就是机器人匀速转动一段时间后就会偏航角输出不变,请问各位有遇到过吗,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A:
转一段时间是多久,一共多少度,如果没有地磁数据校正的话,偏航数据本来就是不准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一段时间是多久,一共多少度,如果没有地磁数据校正的话,偏航数据本来就是不准确的

我知道,但是那个不准指的是数据漂移,但是目前现象是数据会卡死,但是知道变速一下,数据就会慢慢恢复正常,至于时间大概匀速六七秒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