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教下,rtos下如何使用modbus协议

楼主(2021-01-19):
请教下,我使用modbus协议,裸机情况下,单片机超时4ms未收到数据(定时器里面判断),算一帧数据,这样单片机可以进行数据处理了,而且目前跑下来正常,使用的LPC1768单片机。100Mhz
如果移植到rtos下,单片机超时多少时间未收到数据,这样就认为接收到一帧数据,我担心任务切换会不会影响4ms超时判断,从机要不要保守点,超时10ms未收到数据(定时器里面判断),算一帧数据?
如果是主机发送一帧数据,会不会因为任务切换导致数据发送字节之间增加了延时??另外rtos平台下,可不可以使用在阻塞时发送??

网友A:
采用串口DMA或者串口FIFO方式均可,然后串口中断优先级高点,就不会有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用串口DMA或者串口FIFO方式均可,然后串口中断优先级高点,就不会有问题了

那串口阻塞发送,可以吗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串口阻塞发送,可以吗??

也可以,设置到一个高优先级任务里面,或者加个调度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以,设置到一个高优先级任务里面,或者加个调度锁。

好的,谢谢

网友(2022-08-12):
你实现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