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的脱机烧录和高速DAPLINK使用三线方式GND,SWDIO,SWCLK下载调试注意事项

楼主(2021-01-20):
四线和五线方式说明:

1、正常使用TOOL主要是支持五线和四线方式:
(1)5线方式GND,TVCC,SWCLK , SWDIO,RESET
(2)4线方式GND,TVCC,SWCLK , SWDIO

2、脱机烧录
4线和5线方式,TVCC线一定要接到目标板,因为H7-TOOL的SWD接口做了双向IO保护,TVCC的电压决定了SWDIO和SWCLK的电压范围。TVCC对外供电的时候,SWDIO和SWCLK的电压是由TVCC决定。

3、高速DAPLINK
4线和5线方式,TVCC线也一定要接到目标板,相比脱机烧录多了一个关闭TVCC对外供电功能。
(1)TVCC对外供电的时候,SWDIO和SWCLK的电压是由TVCC决定。
(2)关闭TVCC对外供电的时候,SWDIO和SWCLK的电压是由TVCC引脚从目标板上获取的电压决定。

三线方式说明:

无论是脱机还是高速,仅使用三根线GND,SWCLK , SWDIO,

这种情况下,用户仅需设置TVCC为输出,输出电压和目标板MCU的供电电压一致即可,一般都是3.3V(根据需要可以微调来保证一致),然后TVCC不接目标板即可。

脱机烧录界面效果,仅有VCC电压:

高速DAPLINK界面效果,也是仅有TVCC电压,无电流,也无IDCode

从固件2.06开始,脱机烧录,高速DAPLINK的TVCC电压统一由微型数控电源界面配置

首界面展示对外设备供电的TVCC电压值,方便查看。

电压值全部在微型数控电源界面设置: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我还是喜欢使用标准5P,安全稳定可靠

网友A(2021-05-24):
使用CMSIS-DAP仿真器需要驱动吗?我使用5线方式连接,黄色框框不出现SWD字样呢??Keil的DEBUG里也没有发现任何设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CMSIS-DAP仿真器需要驱动吗?我使用5线方式连接,黄色框框不出现SWD字样呢??Keil的DEBUG里也没有发现 ...

免驱的,明天联系我QQ:512464265 帮你处理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免驱的,明天联系我QQ:512464265 帮你处理下。

问题解决了。在Keil里选择CMSIS-DAP就能找到芯片ID了。

网友B(2022-07-22):
我是最新的固件,下载程序,3根线显示DAP通信失败,必须使用TVCC这根线连上才可以,这是为啥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是最新的固件,下载程序,3根线显示DAP通信失败,必须使用TVCC这根线连上才可以,这是为啥??

进入微型数控电源界面,设置TVCC输出电压是3.3V(和你的目标版电压一致)。

看看是否正常,如果还不正常,加我QQ512464265 交流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进入微型数控电源界面,设置TVCC输出电压是3.3V(和你的目标版电压一致)。

看看是否正常,如果还不正 ...

默认的就是3.3V,是和我的控制板一样的。只要插上这个TVCC就立马可以,拔掉就不行。不知道这个里面逻辑是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默认的就是3.3V,是和我的控制板一样的。只要插上这个TVCC就立马可以,拔掉就不行。不知道这个里面逻辑是 ...

估计电平逻辑不一致,我手头各个厂家的板子,三线都没问题,比如这个树莓派单片机都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计电平逻辑不一致,我手头各个厂家的板子,三线都没问题,比如这个树莓派单片机都可以。

嗯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计电平逻辑不一致,我手头各个厂家的板子,三线都没问题,比如这个树莓派单片机都可以。

电路板是自己画的,这个板子就是5V转3.3V给STM32供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估计电平逻辑不一致,我手头各个厂家的板子,三线都没问题,比如这个树莓派单片机都可以。

那能正常使用的逻辑是什么,还有其他不同的方式吗,这个要怎么理解,供电对下载的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能正常使用的逻辑是什么,还有其他不同的方式吗,这个要怎么理解,供电对下载的关系

STM32的话,所有系列随便下载,3线,4线,5线随便用。

另外看下你SWD接口引脚上有什么骚操作没,比搞了个上拉下拉之类的东西,考虑去掉试试。别的问题不清楚了。
电平逻辑关系的意思是,比如TOOL输出的是3.3V左右,你的板子3.3V逻辑也在这个范围内也是没问题的,超的多会识别错误。

网友C(2024-11-23):
硬汉大哥!我也买了一个tool来玩,为什么keil里面最高速度只能选10MHZ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大哥!我也买了一个tool来玩,为什么keil里面最高速度只能选10MHZ呢?

这个限制好像破不了,不知道那里可以修改。不过这个速度,TOOL的WinUSB比其它link满速都不差。

网友:
好的!感谢回复!
我以为是自己使用不当。

网友C:
另外发现一个问题,使用脱机烧录功能,如果设置2.0V供电,开始烧录电压会自动跳到3.3V,这样会导致烧录失败,因为目标板不可以大于2.4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发现一个问题,使用脱机烧录功能,如果设置2.0V供电,开始烧录电压会自动跳到3.3V,这样会导致烧录失败 ...

这个设置下就行了
1、首先在微型数控电源界面设置TVCC为2.0V,这个是全局设置,且会记录到EEPROM里面,重新上电后也会是2.0V

2、然后脱机时候,这个地方是临时设置,重新上电不会记录,建议你微型数控电源里面设置2.0V后,这里也设置为2.0,这样就保险了

网友C:
硬汉大哥,不知道离线烧录里面的 基本配置 这些设置能不能保存设置呢?
比如 TVCC电压,烧录地址,是否整片擦除,最好这个页面所有设置修改了,
关闭软件再打开可以恢复这些设置,否则每次打开这个工具这些不保存用户设置的
会恢复默认值,又要从新设置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大哥,不知道离线烧录里面的 基本配置 这些设置能不能保存设置呢?
比如 TVCC电压,烧录地址,是否整 ...

这个有个导入功能,大部分配置项都可以正常导入

有了导入功能,就不需要重复配置了,直接加载之前的配置文件即可。

本质上就是导入LUA配置文件解析:

楼主(2025-05-09):
稳定烧录的条件:
SWD接口要稳定烧录,就要SWD接口的电平目标板SWD接口电平一致。

解决办法:
1、稳定方案1:将TOOL的TVCC电平设置为0V,然后接到和你目标板SWD接口电平一致的电源上,针对你的板子,应该引出个3.3V,此时是你的板子给TOOL的SWD接口电平方向供电,这种情况SWD接口是最稳定的。
2、稳定方案2:
(1)TOOL独立供电,TVCC设置到MCU支持的指定电平。
(2)TOOL非独立供电,这种场景,你的板子也可以继续用自己的外置电源供电,类似V7开发板这种,TOOL供电和V7板子电源同时使用。
3、不稳定的情况就是不接TVCC供电,仅设置为3.3V,TVCC的电平决定SWD接口电平,是1.2V-5.0V可调节的。这样没法保证和你板子的SWD接口电平一致,容易通信不稳定。因为调试下载期间功耗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。

根据你的需要,可以在微型数据电源界面微调下,看设置多少稳定,但我们不接TVCC供电。一般应用,三线是可以的,不稳定的时候,再考虑用稳定方案。另外如果是MDK,推荐使用这个WinUSB模式和Under Reset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稳定烧录的条件:
SWD接口要稳定烧录,就要SWD接口的电平目标板SWD接口电平一致。

微型数控电源可以调节到0V吗?我记得界面显示是TVCC输出1.2-5V可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微型数控电源可以调节到0V吗?我记得界面显示是TVCC输出1.2-5V可调

设置0就是关闭输出了,支持输入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