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内核给的模板中的延时函数会干扰任务的时序

楼主(2021-01-20):
各个任务不存在延时时候,HAL时间基准和Threadx时间基准是准的(串口发送在 :App Task COM任务 【浮点数串口打印】,各个优先级任务无延时)

当任务存在2ms延时时,延时函数用的大哥提供的延时,会对优先级低的任务造成1ms的干扰(串口发送在 :App Task COM任务 【浮点数串口打印】,延时在:App Task UserIF任务【按键消息处理】)

当任务存在20ms延时时,延时函数用的大哥提供的延时,会对优先级低的任务造成19ms的干扰(串口发送在 :App Task COM任务 【浮点数串口打印】,延时在:App Task UserIF任务【按键消息处理】)

综上感觉硬汉大哥的延时存在有阻塞任务的问题,也不知大哥有什么方案进行修改呢?

楼主:
我感觉在微秒延时的时候用大哥的程序就可以,但是在毫秒的延时中用tx_thread_sleep

楼主:
我感觉在微秒的延时中用大哥的程序,在毫秒的延时中用tx_thread_sleep()来代替效果可能更好,但是对于裸机会跑空。。。。。。。但对于Threadx现阶段这个就够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感觉在微秒的延时中用大哥的程序,在毫秒的延时中用tx_thread_sleep()来代替效果可能更好,但是对于裸机 ...

每太听懂楼主的意思,楼主说的是在ThreadX里面调用bsp_DelayMS,bsp_DelayUS这两个函数?

楼主:
是的,大哥的程序使用的延时会阻塞任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太听懂楼主的意思,楼主说的是在ThreadX里面调用bsp_DelayMS,bsp_DelayUS这两个函数?

就是我测试的时候threadx的时候用的大哥的延时,如果在所有的任务中不使用bsp_DelayMs,和bsp_DelayUS这两个函数所有的时序是稳定的,如果使用了会对Threadx的优先级高的任务不产生影响,但会对优先级低的任务产生毫秒级别的干扰,大致是如果在一个任务使用bsp_DelayMs(20),那么比他优先级低得任务会增加20ms的延时。我是用HAL_GetTick();来判断的
               App_Printf(">>Tick:%u\r\n",HAL_GetTick()-TICK);;
              TICK=HAL_GetTick();
              tx_thread_sleep(1000);

网友:
那个延时函数本来就是阻塞的哦

网友:
void bsp_DelayUS(uint32_t _ulDelayTime)
{
    uint32_t tCnt, tDelayCnt;
        uint32_t tStart;

        tStart = DWT_CYCC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*/
        tCnt = 0;
        tDelayCnt = _ulDelayTime * (SystemCoreClock / 1000000);         /* 需要的节拍数 */

        while(tCnt < tDelayC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Cnt = DWT_CYCCNT - tStart; /* 求减过程中,如果发生第一次32位计数器重新计数,依然可以正确计算 */
        }
}

楼主:
哈哈谢谢啦,但还有一事不明,就是如阻塞任务也应该只会阻塞当前的任务,而对其他任务应该没有影响的呀,可实际情况并不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