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用RTE搭建的RL-Tcpnet工程,能ping通,但是无法socket通信

楼主(2021-01-20):
我的硬件是stm32F767+dp83848,用keil的RTE搭建的工程,网络能ping通,但是我调用netTCP_GetSocket (tcp_cb_server);创建socket时,返回值是-2,无法创建socket。不知是否有人遇到过?

网友A:
你的TCP个数设置的多少,是不是个数设置少了,没有可用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TCP个数设置的多少,是不是个数设置少了,没有可用的了

#define TCP_NUM_SOCKS           6
这样设置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#define TCP_NUM_SOCKS           6
这样设置的

加大,设置为10个测试下看看。

楼主:
从新建了一个只有网络通信的demo,又好了,估计是RTE里面勾选的东西太多,相互之间有影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从新建了一个只有网络通信的demo,又好了,估计是RTE里面勾选的东西太多,相互之间有影响

好的,谢谢告知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