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lpc1768上电偶尔死机,看门狗都不起作用

楼主(2021-01-20):
硬汉哥,在设备上面,会出现单片机上电偶尔直接死机的现象,看门狗都不起作用,请问这个和软件相关性大吗?明月汉时光:启动文件都是使用的标准库里面的,时钟代码也是官方的。单独在稳压电源上面,做测试,从未出现死机,都能正常运行,但是单片机安装到设备上面就会出现了2次死机,概率不大,就区别在于官方推荐12M晶振我们在自己用的8M

网友A:
看门狗都不正常的话,那估计芯片已经工作异常了,要不考虑硬件上查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门狗都不正常的话,那估计芯片已经工作异常了,要不考虑硬件上查查

请教下,我上电有个读内部flash的操作,电源不稳定,读flash会死机吗??

网友B:
上电瞬间死机?那可能硬件内核没有被成功复位,这个时候应该看门狗都没被初始化呢,而不一定是看门狗不其作用。power up Reset失败的可能性很大,可以做插拔实验,看下MCU的电源波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电瞬间死机?那可能硬件内核没有被成功复位,这个时候应该看门狗都没被初始化呢,而不一定是看门狗不其作 ...

谢谢你

网友:
用硬狗才是真的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