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emwin中图标字库中flash的存放

楼主(2021-01-20):
请教大家,用的rt1052+16M flash+32M sdram,写了个bootloader+app的方式来升级,因为app里有一些字库和图标,所以整个app生成的bin文件有3M多,所以每次i升级挺久的,如果把图标字库(都是c文件)和代码分开,在MDK上怎么生成两个bin文件呢?感觉1052和stm32H7挺类似的。。

网友A:
直接把图库字库固定到SPI Flash末尾地址,不要去擦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图库字库固定到SPI Flash末尾地址,不要去擦除。

mdk可以设定哪部分不擦除?主要想生成两个bin分开,程序升级时更新代码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图库字库固定到SPI Flash末尾地址,不要去擦除。

MDK可以设置哪部分不擦除?主要想生成两个bin文件

楼主:
图标换成其他存储方式会不会比较好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DK可以设置哪部分不擦除?主要想生成两个bin文件

可以的,你选择扇区擦除即可,不要整片擦除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图标换成其他存储方式会不会比较好呢

这种方式就不错。

楼主(2021-07-10)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图库字库固定到SPI Flash末尾地址,不要去擦除。

硬汉兄, 程序怎么读取对应图标和字库的地址,一个一个算出来?还有怎么单独将图标和字库生成一个bin文件,请教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兄, 程序怎么读取对应图标和字库的地址,一个一个算出来?还有怎么单独将图标和字库生成一个bin文件 ...

用 C++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。用来合并图片,字库等文件非常方便(2021-04-25升级至V0.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62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 C++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。用来合并图片,字库等文件非常方便(2021-04-25升级至V0.3)
...

谢谢硬汉兄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 C++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。用来合并图片,字库等文件非常方便(2021-04-25升级至V0.3)
...

图标和字库的c文件好像不能直接添加吧,直接添加生成的bin文件很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图标和字库的c文件好像不能直接添加吧,直接添加生成的bin文件很大

吧生成的*.bin 文件利用  sd 或者 u盘的方式写入到 外部 flash 里面即可,反正你的首地址是固定,每次开机后就读取出来放在 sdram 里面或者搞个什么算法每次需要时再去 外部 flash 里面读出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吧生成的*.bin 文件利用  sd 或者 u盘的方式写入到 外部 flash 里面即可,反正你的首地址是固定,每次开 ...

这个我知道,现在如果我的图标是png或者bmp的话,可以直接用这个软件合并?如果是的话,c文件怎么去调用呢?还是说得先将图标转换成位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图标和字库的c文件好像不能直接添加吧,直接添加生成的bin文件很大

如果比较大,直接存到SPI Flash或者QSPI Flash即可,非常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