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USBX使用函数fx_media_read和fx_media_write做磁盘格式化不好使

楼主(2021-01-21):
模拟U盘做读写没问题,格式化不行。

UINT  demo_thread_media_status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 ULONG media_id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
    /* The ATA drive never fails. This is just for demo only !!!! */
    return(UX_SUCCESS);
}

UINT  demo_thread_media_read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 UCHAR * data_pointer, ULONG number_blocks, ULONG lba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
UINT    status =  0;

    while(number_blocks--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 fx_media_read(&sdio_disk,lba,data_pointer);
        data_pointer+=512;
        lba++;
    }

    return(status);
}

UINT  demo_thread_media_write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 UCHAR * data_pointer, ULONG number_blocks, ULONG lba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
UINT    status =  0;

    while(number_blocks--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 fx_media_write(&sdio_disk,lba,data_pointer);
        data_pointer+=512;
        lba++;
    }
    return(status);
}

网友A:
这个问题我之前发过帖子,原因是 fx_media_write 函数里面判断了写入的sector号,如果是 0 就报错。所以这个方法不能做磁盘格式化。
但是 fx 格式化的磁盘电脑又不能识别,电脑格式化的磁盘 fx 倒是能识别。。就导致了必须从电脑格式化。

这就是矛盾了。 我的解决办法是不通过 fx_media_write 函数,直接使用物理媒介读写函数,就可以从电脑格式化了。

但这也有问题,就是 USB 访问 和 FX 访问会有冲突,不能全盘通过 filex 进行管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我之前发过帖子,原因是 fx_media_write 函数里面判断了写入的sector号,如果是 0 就报错。所以这 ...

是的,改成FileX用的底层API给USBX可以用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改成FileX用的底层API给USBX可以用了。

直接用底层API,会有USB 和 FILEX 同时访问文件系统的问题,会搞乱文件系统。 这里有办法解决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底层API,会有USB 和 FILEX 同时访问文件系统的问题,会搞乱文件系统。 这里有办法解决吗?

不做同时访问支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做同时访问支持。

不同时访问是可以的,就是随时插入USB的时候,要判断是否正在进行 FX 操作,当前操作完了之后才能进入 USB 模式,之后就不能再 FX 操作了。

我这边的模拟U盘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写完文件后必须手动移除U盘,文件才是正确的,不然文件就不对,要重新初始化整个盘。
这个现象只有Win10 才有, Win7的话写完文件直接拔掉也没问题。
但win7 的问题是,如果插上模拟U盘关闭电脑,之后再开机,U盘文件系统就不对了。

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试过没有,有没有办法解决。
我虚拟U盘功能都实现了,但是不敢用,又屏蔽了,就是因为一不小心文件系统就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做同时访问支持。

看来 filex 也还是有些缺陷啊,希望后续他们能够解决才好 ,不是有最新 filex v6.1.3 版本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来 filex 也还是有些缺陷啊,希望后续他们能够解决才好 ,不是有最新 filex v6.1.3 版本的吗?

我用的USBX,FileX和NetX都是最新版。

同时访问支持是个老问题了,之前测试FatFS和FlashFS都不怎么好使,意思就好比是你模拟U盘的情况下,你去FileX访问U盘,让U的文件更新也反应到电脑端。

所以这种应用场景直接屏蔽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时访问是可以的,就是随时插入USB的时候,要判断是否正在进行 FX 操作,当前操作完了之后才能进入 US ...

我这就测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时访问是可以的,就是随时插入USB的时候,要判断是否正在进行 FX 操作,当前操作完了之后才能进入 US ...

帮你用Win10测试了,我这里直接拔掉USB线也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帮你用Win10测试了,我这里直接拔掉USB线也没问题。

那我再参考下你的实现,看看是不是那里出问题了。。。
你已经发布了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帮你用Win10测试了,我这里直接拔掉USB线也没问题。

不弹出直接拔U盘会损坏文件的问题搞定了。
把USB FIFO加大就好了。。
参考你的例程。后面注释部分是之前的值
HAL_PCDEx_SetRxFiFo(&pcd_hs_handle, 1024);      // 0x80
HAL_PCDEx_SetTxFiFo(&pcd_hs_handle, 0, 64);      // 0x40
HAL_PCDEx_SetTxFiFo(&pcd_hs_handle, 1, 1024);  // 0x80

还是要多看看例程才能发现问题,解决问题。 不然自己去摸索鬼知道这个值要设置成多少

有个疑问就是你这个 1024 是以什么为依据,你的例程用的 SD 卡,是 SD 卡的 sector 大小?
我用的 SPI FLASH,一个 sector 是 4096,那我是不是设置成 4096 更好?这个值最大能设置到多大?

当然我现在设置的 1024 也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弹出直接拔U盘会损坏文件的问题搞定了。
把USB FIFO加大就好了。。
参考你的例程。后面注释部分是之 ...

H7的FIFO大小是4K

STM32H7 USB的4KB专用FIFO的分配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3438&fromuid=58

网友A(2021-02-22):
引用 楼主:
帮你用Win10测试了,我这里直接拔掉USB线也没问题。

硬汉兄,我这边 USBX 模拟U盘复制文件时有个问题,就是复制的进度条不会连续更新。
比如我现在复制一个 12M 的文件,更新进度是 8%-16%-24%...  这样子变化,中间就不动,看起来像是卡住了。
你遇到了这个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兄,我这边 USBX 模拟U盘复制文件时有个问题,就是复制的进度条不会连续更新。
比如我现在复制一个  ...

我这里拷贝过大电影文件,正常。

网友(2024-10-01):
用fx_media_write函数,格式化模拟的U盘搞定没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我之前发过帖子,原因是 fx_media_write 函数里面判断了写入的sector号,如果是 0 就报错。所以这 ...

有两处if ((logical_sector == 0) || (logical_sector == ((ULONG)0xFFFFFFFF)))屏蔽了就可以格式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两处if ((logical_sector == 0) || (logical_sector == ((ULONG)0xFFFFFFFF)))屏蔽了就可以格式化了。

牛鼻我, 不过我现在很久都没有捣鼓 filex 系统了

网友C(2024-11-17):
用filex函数做U盘,有一个缺点,如果磁盘有问题,比如没文件系统,这里会一直返回磁盘错误相关的值,电脑端都没机会格式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filex函数做U盘,有一个缺点,如果磁盘有问题,比如没文件系统,这里会一直返回磁盘错误相关的值,电脑端 ...

所以一直返回OK就得了。

网友:
这个USBX 的MediaBlockLen 是 USBX 读写的块大小,把这个值设置的和fx_media_format的 扇区一样大小,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