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50VBT6的ADC采样频率,换算得到的频率和采集的正弦波频率差了一倍

楼主(2021-01-21):
ADC采用的异步64MHZ的时钟源,分辨率是16位,异步分频32,设置的采用时间是32.5个ADC时钟周期,这样按照公式算下来的转换时间是8.5+32.5=41个ADC时钟周期,ADC的时钟频率为64M/32=2MHZ。
所以一个ADC时钟周期是0.5us,转换时间为0.5*41=20.5us。
我让ADC采样一个1KHZ的正弦波,那么就是1000us一个周期,ADC采集1000/20.5(约48)个点为一个正弦波周期。我在ADC中断中读取数值到数组,结果发现25个点左右就已经采集了一个周期的值。

这样的话,说明ADC采样频率与理论相比降低了一倍。
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?

网友A:
V版硬件芯片的ADC在硬件设计上强制做了二分频,楼主的程序注意这个问题了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版硬件芯片的ADC在硬件设计上强制做了二分频,楼主的程序注意这个问题了没

这个我不知道啊,是H7系列的芯片都会这样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不知道啊,是H7系列的芯片都会这样吗

对,早期的Y版没有做二分频,现在的V版硬件芯片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早期的Y版没有做二分频,现在的V版硬件芯片做了。

这个型号应该就是V版的,在右边写着一个V。
这个点确实没注意过,又在硬汉学到了新知识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