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外部GB2312字库与UTF8字库生成,如何并存显示?

楼主(2021-01-21):
首先,工程已经实现GBK2312全字库实现,参考的安富莱V6第25~27章。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中文。

现在想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多语言切换,参考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294&fromuid=58(多语言帖子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7428&extra=&page=1(emwin字符生成工具)

单独显示多语言,也已经能正常显示。
但是,如果将GBK2312显示,与多语言显示放在一起显示,GBK2312显示中文就会消失。
说白了就是在mantask开头使能了UTF8:
        /* 使能UTF-8编码  必须要使能   */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 /*设置文本颜色为白色*/

        /*也可以这样调用  在实际项目中很实用 */
        /*英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ENGLISH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ENGLISH] ,0, 100+50*ENGLISH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 /*中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CHINESE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CHINESE] ,0, 100+50*CHINESE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/*日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JAPANESE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JAPANESE],0, 100+50*JAPANESE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/*土耳其语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TURKISH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TURKISH] ,0, 100+50*TURKISH); /*显示内容*/
        GUI_Delay(2000);
        GUI_Exec();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None(); //禁用编码

/*显示GBK2312中文字符*/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HZ16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16号字体\r\n",0,0);

上面启用了UTF8字符,能显示多语言。然后禁用了编码,使用GUI_FontHZ16汉字显示
但是此时“16号字体” 只显示16,后面号字体不会显示。

如果在工程里面需要用到汉字,且也需要开启UTF8字符,那么怎么处理能正常显示GBK2312外部字库问题?

楼主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GUI_UC_SetEncodeNone
*/
void GUI_UC_SetEncodeNone(void) {
  GUI_LOCK();
  GUI_Context.pUC_API = &GUI__API_TableNone;
  GUI_UNLOCK();
}

  const GUI_UC_ENC_APILIST * pUC_API;    /* Unicode encoding API */

都已添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自己做 GBK 到 UNICODE 的转换,然后将 UNICODE 编码成 UTF8。
显示的时候使用转换得到的 UTF8 字符串,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可以参考,我们的一个原始工程全部GBK的字库,为了显示UTF-8,做了个转换。

UTF-8字符串转GBK实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029&fromuid=58

楼主:
/* 包含头文件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task/MainTask.h"
#include "language.h"
/* 私有类型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私有宏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私有变量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用于选择使用的显示方法 */
#define Method3

extern FATFS fs;

        /* FatFs文件系统对象 */
extern FIL file;

        /* 文件对象 */
extern FRESULT f_res;                   /* 文件操作结果 */
extern UINT f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文件成功读写数量 */

#define XBF_KAITI24_ADDR       0X600000     //字库存放在SPI_FLash地址
uint8_t tempbuf[256]={0};            /* 从SD卡读取数据的缓冲 */
#define XBF_KAITI24_SIZE    (520)   // kaiti24.xbf字库文件存占用扇区数(每个扇区为4096个字节)
void PG_PrintText(char *_str);

/* 扩展变量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私有函数原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函数体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
  * 函数功能: 对话框信息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 无
  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   "ARMM",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0, 0,  320,480,0,0},
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     "新年快乐",        GUI_ID_TEXT0,     0, 30, 80, 20, 0, 0x0, 0},
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     "新年快乐",        GUI_ID_TEXT1,     0, 120, 80, 120, 0, 0x0, 0},
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     "新年快乐",        GUI_ID_TEXT2,     0, 240, 240, 240, 0, 0x0,0},
  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     "新年快乐",        GUI_ID_TEXT3,     0, 340, 320, 320, 0, 0x0, 0},
};

/**
  * 函数功能: 重绘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 无
  */
void Pain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//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}

/**
  * 函数功能: 对话框初始化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 无
  */
void Ini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  #if 0
        /* 使能UTF-8编码  必须要使能   */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 /*设置文本颜色为白色*/

        /*也可以这样调用  在实际项目中很实用 */
        /*英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ENGLISH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ENGLISH] ,0, 100+50*ENGLISH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 /*中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CHINESE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CHINESE] ,0, 100+50*CHINESE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/*日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JAPANESE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JAPANESE],0, 100+50*JAPANESE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/*土耳其语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TURKISH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TURKISH] ,0, 100+50*TURKISH); /*显示内容*/
        GUI_Delay(2000);
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GUI_Exec();
        // GUI_UC_SetEncodeNone();
#endif
    //
    //GUI_ID_TEXT0
    //
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TEXT0), GUI_BLUE);
  TEXT_SetFont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TEXT0),&GUI_FontHZ12);
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TEXT1), GUI_CYAN);
        TEXT_SetFont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TEXT1),&GUI_FontHZ16);
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TEXT2), GUI_RED);
        TEXT_SetFont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TEXT2),&GUI_FontHZ24);
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TEXT3), GUI_GREEN);
        TEXT_SetFont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TEXT3),&GUI_FontHZ32);
}

/**
  * 函数功能: 对话框回调函数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 无
  */
static void _cbCallback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int NCode, Id;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G_PrintText("16号字体吧你\r\n");
            PaintDialog(pMsg)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InitDialog(pMsg)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*)(pMsg->Data.p))->Key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switch (I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OK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Code==WM_NOTIFICATION_RELEAS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CANCEL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Code==WM_NOTIFICATION_RELEAS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}
}

/**
  * 函数功能: 往SPIFlash写入字库文件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 无
  */
void LoadFontLib(void)
{
  uint32_t j;
  uint32_t write_addr=0;

/* 开背光 */
  LCD_BK_ON();
        /* 清屏 */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UE);
        GUI_Clear();

/* 第2步:打开文件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f_res = f_open(&file, "0:gbk16.bin", FA_OPEN_EXISTING | FA_READ );
//                f_res = f_open(&file, "0:GBK16.FON", FA_OPEN_EXISTING | FA_READ );
        if (f_res !=  F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font.bin文件打开失败");
        }
  write_addr=XBF_KAITI24_ADDR;
  for(j=0;j<XBF_KAITI24_SIZE;j++)//擦除扇区
  {
    SPI_FLASH_SectorErase(write_addr+j*4096);
  }

/* 第3步:复制SD卡中字库文件font.bin到SPI FLASH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write_addr=XBF_KAITI24_ADDR;
  while(f_res == FR_OK)
  {
   /* 读取一个扇区的数据到tempbuf */
    f_res = f_read(&file, tempbuf, sizeof(tempbuf), &fnum);
    if(f_res!=FR_OK)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错误
    /* 写数据到SPI FLASH */
    SPI_FLASH_BufferWrite(tempbuf, write_addr, 256);
    write_addr+=256;
    j++;
    if(fnum !=256)break;
  }
    f_close(&file);

        printf("updata font  is ok \r\n");
        /* 等待1秒后开始进去emWin主界面 */
        GUI_Delay(1000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StrUTF8ToGBK
*    功能说明: 将UTF8字符串转换GBK字符串
*    形    参: utf8 输入字符串
*              gbk  输出字符串
*              gbk_size 字符串size
*    返 回 值: 字符串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char *StrUTF8ToGBK(char *utf8, char *gbk, uint16_t gbk_size)
{
    uint8_t code1, code2;
    char *_ptr;
    char *_pOut;
    uint16_t len = 0;

    _ptr = utf8;
    _pOut = gbk;

    /* 开始循环处理字符 */
    while (*_ptr != 0)
    {
        code1 = *_ptr; /* 读取字符串数据, 该数据可能是ascii代码,也可能汉字代码的高字节 */
        if (code1 < 0x8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len + 1 < gbk_siz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_pOut++ = code1;

                len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解读 UTF-8 编码非常简单。
                如果一个字节的第一位是0,则这个字节单独就是一个字符;如果第一位是1,则连续有多少个1,就表示当前字符占用多少个字节。
                UNICODE 最后一个二进制位开始,依次从后向前填入格式中的x,多出的位补0

                110XXXXX  10XXXXXX           -- 支持
                1110XXXX  10XXXXXX 10XXXXXX  -- 支持
                11110XXX  10XXXXXX 10XXXXXX 10XXXXXX  -- 本转换程序不支持
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nt8_t code3;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unicode1;
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gb;

                if ((code1 & 0xE0) == 0xC0)    /* 2字节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de2 = *++_ptr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de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unicode1 = ((uint32_t)(code1 & 0x1F) << 6) + (code2 & 0x3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code1 & 0xF0) == 0xE0)    /* 3字节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de2 = *++_ptr;
                    code3 = *++_ptr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de2 == 0 || code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unicode1 = ((uint32_t)(code1 & 0x0F) << 12) + ((uint32_t)(code2 & 0x3F) << 6) + (code3 & 0x3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code1 & 0xF8) == 0xF0)    /* 4字节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de2 = *++_ptr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de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de2 = *++_ptr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de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将UNICODE码转换为GB2312 */
                if (unicode1 > 0xFF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b = ff_convert(unicode1, 0);    /* Unicode -> OEM */

                code1 = gb >> 8;
                code2 = gb;

                if (len + 2 < gbk_siz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*_pOut++ = code1;
                    *_pOut++ = code2;

                    len += 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_ptr++;
    }

    *_pOut = 0;

    return gbk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PG_PrintText
*    功能说明: 烧录过程输出消息
*    形    参: _str : 字符串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PG_PrintText(char *_str)
{
    char str[128];

    /* 输出文本 */
   StrUTF8ToGBK(_str, str, sizeof(str));
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 /*设置文本颜色为白色*/
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HZ16);
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str,0,0);//:那你纳尼电子
         GUI_Delay(1000);
}

/**
  * 函数功能: GUI功能函数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 无
  */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/* 初始化 */
    GUI_Init();

    LCD_BK_ON();

//    LoadFontLib();
//    /* 创建对话框 */

        PG_PrintText("16号字体吧你\r\n");
  #if 1
        /* 使能UTF-8编码  必须要使能   */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 /*设置文本颜色为白色*/

        /*也可以这样调用  在实际项目中很实用 */
        /*英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ENGLISH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ENGLISH] ,0, 100+50*ENGLISH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 /*中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CHINESE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CHINESE] ,0, 100+50*CHINESE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/*日文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JAPANESE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JAPANESE],0, 100+50*JAPANESE); /*显示内容*/

        /*土耳其语*/
        GUI_SetFont(FontWm[TURKISH]);   /*设置字体*/
        GUI_DispStringAt (s_LangValue[TURKISH] ,0, 100+50*TURKISH); /*显示内容*/
        GUI_Delay(2000);

        GUI_Clear();

//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 /*设置文本颜色为白色*/
//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HZ16);
//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16号字体吧你\r\n",0,0);//:那你纳尼电子 ALIENTEK!
//         GUI_Delay(1000);
//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PG_PrintText("16号字体吧你\r\n");

        GUI_Exec();
//        GUI_UC_SetEncodeNone();
#endif
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&_cbCallback, 0, 0, 0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GUI_Delay(10);
    }
}

楼主:
我使用了硬汉哥的   StrUTF8ToGBK 函数,将UTF8转为GBK。可以转成GBK,但是显示GBK字库文字时,也是显示不出来的。        /* 使能UTF-8编码  必须要使能   */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
在此之前使用PG_PrintText("16号字体吧你\r\n");可以在屏幕上显示GBK汉字

但在此之后,再调用一次,就会显示不出来GBK汉字。

第一次调用GBK汉字

第一次调用GBK汉字

仿真

仿真

第二次调用GBK,汉字缺失

第二次调用GBK,汉字缺失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了硬汉哥的   StrUTF8ToGBK 函数,将UTF8转为GBK。可以转成GBK,但是显示GBK字库文字时,也是显示不 ...

你的GB2312字库是专用的字库芯片,还是可编写的SPI FLASH芯片,如果是后者,到是可以试试上面你说的emwin字体工具V0.4里面,类型 "外部字体,XBF"格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GB2312字库是专用的字库芯片,还是可编写的SPI FLASH芯片,如果是后者,到是可以试试上面你说的emwin ...

用的SPI FLASH。之前一开始就是用的XBF,但是用显示SD卡内文件名时,中文使用XBF显示不正常,使用GBK显示正常,所以XBF字体被我PASS掉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的SPI FLASH。之前一开始就是用的XBF,但是用显示SD卡内文件名时,中文使用XBF显示不正常,使用GBK显示 ...

FATFS的中文是CC936,这是GBK编码,多国语言基本是用UTF8的了,这只能做GBK到UTF8的转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