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联合体作为参数的问题?

楼主(2021-01-22):
struct TESTRESULTBITS
{
          uint  Sensity      :1;
         uint  Response     :1;
         uint  Loop         :1;
         uint  Rsvd         :13;
}
union TestResult_ALL
{
        uint  all;
        struct  TESTRESULTBITS        bit;
};

struct SDCARD
{
        uint  Start;
        uint  ReadFlag;
        union TestResult_ALL WritResult;
}
struct SDCARD Sdcard;
void Fnc(uint *wrtFlag);//创建函数
Fnc(&Sdcard.WritResult.bit.Connect)//调用这个函数时就会报错,提示不能提取Sdcard.WritResult.bit.Connect的地址,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

网友A:
Connect 位定义在哪、也没用到联合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nnect 位定义在哪、也没用到联合体。

因为公司有保密系统 不能复制,我只简化了一下代码,你可以认为是Loop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公司有保密系统 不能复制,我只简化了一下代码,你可以认为是Loop

那你就要考虑一下内存对齐了

网友:
结构体位域没法取地址

网友(2021-03-09):
Fnc((uint*)&Sdcard.WritResult.bit.Connect)

网友:
Bit fields can only be declared as part of a structure. The address-of operator (&) cannot be applied to bit-field component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