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求助:FileSystem如何设置和获取文件的创建时间

楼主(2021-01-22):
我使用的是MDK-Middleware 7.12,FileSystem 6.13.8
使用filesystem管理Nand,在创建文件时,使用了ftime_set()函数,但是,在使用ftime_get()函数时,发现读取出来的时间不正确
请问有使用过此功能的同仁吗?可以指导一二吗?
FileErrCode_t TeachingFile::creat(const char* fn)
{
    fsFileInfo info{};
    FILE* f = null;
    FileList_t list = { 0 };

    info.fileID = 0;
    if (ffind(fn, &info) == fsOK)
    {
        return FILE_EXIST;
    }

    f = fopen(fn, "wb+");
    if (f == null)
    {
        return FILE_ERROR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char s[] = "test sting";
        fwrite(s, sizeof(uint8_t), sizeof"test sting" - 1, f);
        stat=fs_get_time(&time1);
        stat=ftime_set(fn, &time1, &time1, &time1);
        fclose(f);

        info.fileID = 0;
        stat=ftime_get(fn, &cTime, &aTime, &wTime);
        ffind(fn, &info);

        f = null;
        strcpy(list.fn, fn);
        list.size = 0;
        // TODO: add fsTime
        rtc.getTime(&list.time);

        _fileList.push_back(&list);
    }
    return FILE_SUCCESS;
}

网友:
还没有测试过这个功能,回头试试。

楼主:
期待硬汉兄。。。我这也是一个项目需要,才更新到这个middle版本,看文档说支持时间戳。结果测试时发现有些问题

楼主:
这个。。好像解决了,它用的不是BCD码,RTC给出的是BCD码,需要做个转换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。。好像解决了,它用的不是BCD码,RTC给出的是BCD码,需要做个转换。。。

谢谢告知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