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,如何在控件上画图??

楼主(2021-01-22):
比如有一个IMAGE控件,我希望以IMAGE为背景,再画图。但发现每次WM_PAINT都是先执行用户的绘图函数,那么就会被IMAGE控件的刷新给覆盖掉,请问如何解决?

网友:
设置IMAG自定义回调,先绘制默认,然后添加自己的,试试。

网友A:
搭车请教,怎么在一个控件上组合另一个控件,例如,listview每一行附加checkbox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搭车请教,怎么在一个控件上组合另一个控件,例如,listview每一行附加checkbox。

使用对话框创建方式,对话框资源列表里面listview放在CheckBox的前面

网友:
这样啊,我还想着会不会有类似SWIPELIST_ItemAttachWindow这样的函数呢?

网友:
在WM_POST_PAINT消息中处理试试?反正我没用过这个消息,根据名字应该是在WM_PAINT之后发射的。